請教線繞電阻色環問題?

楼主(2020-10-25):
請教線繞電阻色環問題?

使用數字萬用電表量測,無法跑出正確數值!

爬文找了一下!有可能是四色色環(綠色為溫度係數) 顏色順序為:粽 粽 銀 金 綠

但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確的!

反過來顏色順序為:綠 金 銀 粽 粽 <=找無此顏色順序

若依照色環間距來看(綠 金 銀)距離比較小(粽 粽)距離比較大

麻煩版上大大替小弟解惑!謝謝!

网友:
你這個是五環

网友A:
精密電阻採用五環標誌,前三環表示有效數字, 第四環表示倍數,與前四環距離較大的第五環表示允 許偏差。如:棕、黑、綠、棕、棕,表示阻值為: 105×10 1=1050Ω=1.05kΩ。允許偏差為±1%;又如棕、 紫、黃、銀、棕,表示174×10 -2 =1. 74Ω,允許偏差 ±1%

网友B:
這還是要用四環電阻來看,是 0.11 歐姆 5% 最後一綠圈可能是代表溫度係數 20ppm/K。
不是看到五圈色碼就用五環電阻來判讀,要看前面幾圈是否有符合標準電阻阻值表,新手要稍微背一下以後都沒困擾。

以樓主的這個例子,棕棕銀金綠,銀色那圈就不符合 1% 電阻 E96 數值表前面三位數是數值所以一定是 5% E24 數值表。
還是再看一下這連結的說明http://news.eeworld.com.cn/dygl/ic481770.html

网友C:
綠色不管他,反正也不好買,直接以四碼的來讀就可以

网友D:
0.11是不好找,學姐的拍賣網有0.xx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E:
不懂電路,只是常在電供上面看到

好像是用在負載端當保險的,通常在電晶體的線路上。

燒掉就旁邊燒穿一個洞,所以都要翻轉看一下

我從電供拆下的五環 棕黑銀金白 0.1R,棕棕銀金綠 0.11R 剛去找幾乎沒有

最後一環我也不知道是表示什麼,我都去對岸買一樣的回來換

找不到就買一樣功能的四環 (繞線電阻)

网友F:
看起來像是....

保險絲繞線電阻器
http://www.ty-ohm.com/product_d. ... p;id=149&cid=54

電阻式保險絲電阻
http://www.liket.com.tw/download ... /20150825172317.pdf

楼主:
是五色色環!但五色色環還有其他的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電阻採用五環標誌,前三環表示有效數字, 第四環表示倍數,與前四環距離較大的第五環表示允 許偏差。如 ...

我有依照(標準色環)下去分析,但似乎找不到相對應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zlcsc.com/info/11666.html

感謝大大的網址!研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還是要用四環電阻來看,是 0.11 歐姆 5% 最後一綠圈可能是代表溫度係數 20ppm/K。
不是看到五圈色碼就用 ...

感謝大大的協助,這篇文章反覆看了又看,大致上才了解文章的涵義,因為非電子科系出身,所以想請教版上各位高手協助判斷!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像是....

保險絲繞線電阻器

有這種東西!感謝大大的協助,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色不管他,反正也不好買,直接以四碼的來讀就可以

好!謝謝!我去電子材料行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1是不好找,學姐的拍賣網有0.xx的可以參考看看

學姐拍賣網?有這種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電路,只是常在電供上面看到

好像是用在負載端當保險的,通常在電晶體的線路上。

好!感謝大大給的方向,我會參考看看!

网友:
數值這麼小普通電表量出來也是0Ω?!量不出來就是燒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