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CB400安裝防甩頭全記錄

楼主(2020-10-27):
以前就一直想裝上防甩頭,但CB400不太好裝,需有專用支架

剛好看到全套特價連運費才一千二佰多元,馬上就標下

結果我才一標下,再看東西已賣完了,恢復原價,是二倍以上的價格.

本以為遇到詐騙,但賣家在私訊裡的對話讓我覺得不是騙局,就直接匯款給店家

約二天就寄來了,東西跟店家說的完全一致,沒有騙人.

那個金色的部份可以調整軟硬度,這個跟歐老師的那組外型看上去完全一樣.

差別只在這是銀色不是金色.

一收到東西馬上就來裝,先把支架貼一層保護再裝.

這個支架在裝很簡單,車台龍頭那裡剛好有一個孔可以塞入這個鎖體.

然後再解開手把右邊上的二棵羅絲,接著鎖上支架.

這樣就裝好了,左轉打到底跟右轉打到底都不能去碰到任何東西.

裝防甩頭有一個重點,要像影片裡這樣能自由搖動才是正常的.

网友A:
防甩頭....甚麼叫做甩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甩頭....甚麼叫做甩頭?

簡單來說,就是龍頭不會亂搖..

网友B:
酷車~~小弟最近也一直被朋友帶壞騎著GOGORO去跑一些祕境,但GOGORO真的郊區不方便,有了想敗CRF 150的念頭

楼主:
裝上這個視覺效果也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車~~小弟最近也一直被朋友帶壞騎著GOGORO去跑一些祕境,但GOGORO真的郊區不方便,有了想敗CRF 150的念頭

前一陣子才看到一台CB400V2在網上只賣12萬,本想連絡友人去看看
但一星期後車子主動說不賣了,原因不明,但若只有十出頭萬,買台CB400比買任何車都划算.
有想玩化油版cb400的人,也建議玩v2版本,原因是電腦沒有去全面管制vtec
因此可玩出v3玩不出來的花樣..
例如下面這個就是v3玩不出來的東西,v3有鎖vtec訊號與電流
空檔時不管怎麼催都不會啟動vtec,又或者像我這樣接電出來
電腦會鎖住,不讓你這樣做.

但v2就沒有鎖,所以可以加開關加繼電器更能做tps訊號替換用.
這樣換上如fcr這類沒有tps的化油器時,就能從那裡接收到轉速訊號
做tps全開與全閉的自動控制.

這樣的cb400騎起來是不是很好玩...
很有以前二行程檔車的那種二段式的加速感.

楼主:
這個支架由於我有做一個加高轉接頭,所以原來的強度需要補強

拿二塊白鐵板來做側面的加強,這樣才不用怕強度不足

完全沒有破壞與影響原來的支架.但強度比原來的強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簡單來說,就是龍頭不會亂搖..

了解~~~

楼主:
這個固定架上面加個萬用底座後就能拿來做很多用途
例如加個磁鐵,就能把行動電源吸附在上面
這樣就不用再從車箱裡拉線出來給手機充電.,
當然你也能直接吸在油箱上面,但上面的烤漆就完了.

這個用途更好用,能架行車記錄器,從騎士的視角來拍行車的記錄

网友C:
研究了一下防甩頭是什麼…
看來今天的新聞好像就有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e3HJ7Nn5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一下防甩頭是什麼…
看來今天的新聞好像就有關~

這裡有詳細的說明.

我之前拍的行車記錄,看4:03的那一段
就能看到高速時,手把就會開始甩動.
因為CB400的份量夠,車頭很重,所以這樣的甩動還在可控範圍內
同樣的速度若換成當年的追風或NSR,那就會失控.
有加裝防甩頭就能避免這樣的狀況出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裡有詳細的說明.

我之前拍的行車記錄,看4:03的那一段

請問一下,就是阻尼器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甩頭....甚麼叫做甩頭?

這有說明比較淺顯易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MOd5lCcB8

网友E:
我不敢亂改
所以買兩台檔車都是買原廠就有配置防甩頭的,有防甩頭真的穩多了
前兩年買一台大羊,騎快龍頭都會晃,穩定性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敢亂改
所以買兩台檔車都是買原廠就有配置防甩頭的,有防甩頭真的穩多了
前兩年買一台大羊,騎快龍頭都 ...

美車~
我以前本來就想裝了,剛好看到週年慶,原價打六折的,才會馬上就標下去.
跟歐老師這支非常像,差別只在這種是通用型的,支架固定位置可以做調整
原廠出的就是固定的,只能該車裝,換到別台車上,因為不可調整,所以有可能會打到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就是阻尼器的意思嗎?

對,平常在騎跟牽車基本上完全沒什麼差,但在快速道路上.尢其是風大又像我有裝風鏡時,就差很多了.

楼主:
把汽車上的那個多功能顯示器裝在這上面也可以
在擋風鏡的最裡面,也不會被雨淋到.
但左邊的那個電壓表就能拆下來換如水溫表這類的表頭裝上去.

功能很齊全,除了電壓外還有溫度與時間..
溫度部份應該可以拿來接水溫的溫控線
有二組溫度顯示,在汽車上是可以同時顯示車內與車外的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平常在騎跟牽車基本上完全沒什麼差,但在快速道路上.尢其是風大又像我有裝風鏡時,就差很多了. ...

謝謝大大說明,
小弟的老狼沒這困擾,
沒有騎快的勇氣,
騎稍快時要想的是他煞不煞的住,
老狼的車胎是有內胎的...
怪的是,
有內胎的車胎壓在掉好像比塑膠車快多了,
牽車時手感跟有阻尼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