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ingvision32吋液晶電視指示燈綠燈面板不亮

楼主(2020-10-27):
今天來PO一台品牌為KingVision的32吋液晶電視,客戶簡單告知故障為有電源,按壓指示燈也有紅到綠的變化,但面板就是不亮。

既然是無背光,那就先量測背光電路,按壓開關,指示燈綠燈時量測到背光的電壓持續從60幾伏特壓降到24伏特,如下圖:
這種現象九成九是燈珠故障或者沒插燈條導致。

小心翼翼取下面板後開始逐一量測燈珠,燈珠量測非常簡單,把三用電錶打至二極體檔位,紅筆接正,黑筆接負,原理就是靠電錶中的電池透過表筆給燈珠一個電壓,正常導通的燈珠會亮,如下圖:
而開路的燈珠就不亮,如下圖

量測結果在眾多燈珠中有一顆燈珠開路不亮,難怪背光電壓會一直壓降。接著取下光罩,如下圖:
取下燈珠,如下圖:
並更換規格3030的燈珠,燈珠1mm規格記為10,這顆燈珠長寬都是3mm,所以規格型號就是3030,更換後萬白叢中一點黃,如下圖:
簡單測試背光亮了就開始複雜的裝機工程,燒機測試一小時畫面正常通知客戶取回,如下圖:

小弟不是專業修液晶電視的,這台是熟客要我修修看,索性就把維修經驗發上來,如果有遇到類似問題想自行維修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A:
修一次就多一次的經驗,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次就多一次的經驗,恭喜完修。

多謝s大

网友:
阿陸仔的燈珠,就是撐不久,外殼還新新的,裡面先掛了。

网友:
佩服,一般遇到背光壞掉的,我都是換整組居多

网友B:
好厲害 @@
這種燈珠的解焊,通常是用熱風槍吹下來嗎?

网友:
一般遇到燈珠壞掉的,全換所有燈條較理想, 因為拆面板工序多及風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 @@
這種燈珠的解焊,通常是用熱風槍吹下來嗎?

是的,我是開260度風速4從燈條背面旋風吹

网友:
恭喜大大完美的完修

网友:
換燈珠是要拆面板,如遇到大尺吋的液晶電視拆面板就有一定的風險。
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用燈珠拆焊台好用..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