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零件封裝與規格

楼主(2020-10-27):
想請問是否可以幫忙看出圈出來那個零件的規格資訊
此為differential SMA治具接至示波器,零件有斷裂示波器的波形Swing比正常的大
User's Guide查到的線路為0.4pF 尺寸大小0603,厚度小於1mm
封裝也不是一般MLCC,焊接PAD只有在底部
有試著使用高頻電容替換但無法使用
想問是否可以幫忙看出甚麼資訊
感謝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
照片太小看不出來,請多拍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再依據版規的方式貼上來。

楼主:
晚點修改趕上班 感謝指教

楼主:
手上只有已經斷一半的零件

零件正面

零件背面

零件與0603電組厚度比較

測試治具上

User's Guide簡易線路資訊

再麻煩幫忙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已經斷一半的零件

零件正面

1.拆好得下來LCR 看看高頻到哪裡
2.換一對,會不會比較好....

以上我猜得沒修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拆好得下來LCR 看看高頻到哪裡
2.換一對,會不會比較好....

LCR 可能還要再找人借..
因一顆治具兩顆都斷了所以都是一次換兩顆測differential訊號去比對Waveform
用國巨網頁上以0.4pF 0603去篩選也只有兩種且package是一般MLCC的外觀
更換上去是不能用的,也看了Mouser上也沒看到這種的
所以想問看有沒有人知道這種是甚麼規格的

网友B:
這種電容稱為 thin film capacitor 中文譯名不知但不能稱為薄膜電容(傳統的薄膜電容為塑料薄膜)。
就是單層薄膜置放在陶瓷基板上,其特點就是高頻低損失高 Q 低 ESR。
要找到完全相同的很難,可能找原供應商送修更換比較快。
如果只是類似的高頻電容可以找 AVX (Kyocera) 或 Vishay 都有類似的產品。

最好的方法還是找到樣品拆下來用高頻 LCR 電橋與 Q 表來量最準,線路圖有時不見得是完全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電容稱為 thin film capacitor 中文譯名不知但不能稱為薄膜電容(傳統的薄膜電容為塑料薄膜)。
就是單 ...

thin film capacitor當初也有看到,
也沒怎麼看到實體跟Sample感覺也不太好要到就沒繼續看了
感謝幫忙會再以這方向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in film capacitor當初也有看到,
也沒怎麼看到實體跟Sample感覺也不太好要到就沒繼續看了
感謝幫忙會再 ...

thin film capacitor 是高頻電路在用的生產廠家就那幾家本來就很難買,您原本治具上用的是儀表等級更難買到。

很懷疑您的測試訊號是高到幾 GHz,如果頻率不高可以用 DIP 的銀膜電容來試試,雖然引腳多了一些感量但台灣就有現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 film capacitor 是高頻電路在用的生產廠家就那幾家本來就很難買,您原本治具上用的是儀表等級更難買 ...

此治具是Agilent的
產品規格ˊ是可ˊ支援到12Ghz
我在驗證的時候是用5.4Ghz下去驗
且換上國巨的CQ系列電容 Probe Calibration skew的時候就會看到波形怪怪的了
當初只知道容值就隨便找個高頻電容試試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治具是Agilent的
產品規格ˊ是可ˊ支援到12Ghz
我在驗證的時候是用5.4Ghz下去驗

果然,公司的設備不要自己亂搞又不是您自己一個人用的,沒必要幫公司省這種錢萬一出了差錯誰扛?
這廠牌他們家的許多零件都是自己生產或特別訂製外面根本買不到,相關材料與工藝一般的廠家都做不出來。

這類的傳輸設備或治具要有相當功力與高貴儀器才能修理與檢驗,還是送修或購置新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公司的設備不要自己亂搞又不是您自己一個人用的,沒必要幫公司省這種錢萬一出了差錯誰扛?
這廠牌 ...

不...是老闆拜託我修看看而已被弄壞太多顆了...
看了一下就真的那兩顆斷了想說找的到就找看看找不到就算了
也感謝幫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