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障電源供應器(GR-25H10)

楼主(2020-10-29):
故障情況保險絲座遺失

我有直接焊15A的做測試,有過電風扇會動,電壓電流表有顯示
但是輸出無電壓

注意標簽貼紙應該該是升壓型的

很重很大所以可能要自取(新北市中和區)

网友A:
排隊......中和自取+1

請問升壓型的意思是........

可用故障22~23吋螢幕交換

沒腳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隊......中和自取+1

請問升壓型的意思是........

第3張圖機器背面的貼紙看一下喔

out:0~250V/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隊......中和自取+1

請問升壓型的意思是........

那就送你了
有空來拿吧
螢幕不用喔謝謝(你應該來過)一樣位置我約晚上6點下班

网友:
快過年了,大家都在清庫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