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PO EM-42VA08D 會自動關機

楼主(2020-10-30):
原狀況為無待機燈,經過處理一番後,待機燈已亮起,可以正常開機,背光也可以正常點亮

經過開機測試約一小時過後,發現會自動關機情況,原先以為中央晶片可能過熱導致關機,所以更換面積較大的散熱片

不過狀況有比較好一點,但依然會自動關機,當異常關機發生後,經測量主供電板5v 輸出都是正常的,

有時會發生自動關機後,待機燈也會跟著消失,但是主機板的電壓3.3V 依然存在,拔掉電源頭重新插入,待機燈又可重新亮起

所以不確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請問各位可以提供維修方向嗎?

紅色圈圍處都是有處理過的地方,

主電源供應板,電源5V輸入正常,主板啟動後12V、24V 也都可以正常供電

背部外觀,可以看到啟動燈號正常,背光也可正常點亮

网友A:
可以測一下吃多少電流 有可能是一段時間後電流過大 導致壓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測一下吃多少電流 有可能是一段時間後電流過大 導致壓降

經過四小時熱機後。果然又斷電了。待機燈卻沒亮。但是電表卻可測到3.3v. 遙控器按壓啟動也沒用。但電源板也有5v輸出 該不會如大大說的吃電問題嗎。如果是通常是要往電源板找起嗎?

网友B:
電源板的待機IC是哪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的待機IC是哪一顆?

不是

网友:
哈哈,wet 大就是不出聲 ~~

我猜 MCU?韌體?光耦?電容?3484似乎已經換了

网友C:
之前DELTAMAX大有建議過幫3484加個散熱片,我覺得很有道理,畢竟這顆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DELTAMAX大有建議過幫3484加個散熱片,我覺得很有道理,畢竟這顆常壞

這個型號主板上沒有3484這顆ic 所以應沒有此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型號主板上沒有3484這顆ic 所以應沒有此問題

原來如此...

楼主:
經過多時間利用卡片一一拔除運轉燒機測試,不知甚麼情況突然不會自動斷電,目前測試連續撥空24小時不間斷播放,也不會自動斷電了,應該算告一段落了吧!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