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0W300A灰階線條

楼主(2020-10-30):
請益
各位先進小弟家中電視故障產生灰階線條如圖片所示,想詢問何處故障所產生灰階線條?是否可自行維修?

灰階線條

灰階線條

网友:
發文練習區可以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照片有檔名是貼圖方法不正確,會因此關帖。
上傳區的圖片尚缺少最後一步驟,點選貼圖決定插入位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