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求助普樺 Proware CT-2123SA 規格問題

楼主(2020-10-30):
大家午安︰
有位會員說有一台他沒有在使用的普樺 Proware CT-2123SA可以贊助,但是這台機器我Google 它的規格確很少,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知道那裡可以下載它的詳細規格書及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wisetech.com.tw/th/99%200026/storage/proware/ctoc5-13_lp5-980029_ct-2123sa_spec.pdf

這個只能說簡介

网友:
這個型號是給共同供應契約的機器,規格有時會和市售的略有不同,因而改變型號表示方式

官網使用手冊目錄沒鎖,或許CT開頭等同EN、EP、SB的某一型

2U 有 EN-2123、EP-2123、SB-2123

大概翻了幾個檔,長的都差不多...第五章為RAID管理介面

https://www.proware.com.tw/product/manual_pdf/

3.85 MB, 下載次數: 0

网友:
網站上找不到這型號

找了一個近似型號
https://www.proware.com.tw/produ ... 2123s-s6s6_v1.1.pdf

PDF 43頁

可以透過IP位置來連線機子的管理頁面
預設使用者 admin 密碼 00000000

然後發現,楊大俠已經先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