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檔車有辦法達成60KM/ L以上油耗嗎

楼主(2020-10-30):
看到這個,真的很動心
https://news.webike.tw/2020/10/0 ... 1%8c%e6%a6%9ctop10/

國民車就不用說了,連MONKEY 125這種檔車都有67.1KM/ L

小弟的27年130000老野狼當年未滿3000KM時跑過57KM/ L,那次是從台北到新營走省道,整條路沒啥車,出門前加滿油,地方到了再加1次,就只有這麼1次,數據正確性有待商榷,除此之外那時市區郊區總平均約47KM/ L,後來越來越差,目前約38-40KM/ L

小弟的車沒塘過缸,鐵缸這麼久了也該塘了,只是車主手冊有這篇

基本上空燃比不是越稀越好,太稀除了燃燒不完全還會氧化腐蝕活塞,這樣老車改哪些地方有機會達成60KM/ L以上油耗
畢竟每次進氣循環就是吃那麼多油氣,改齒數比降低轉速似乎也不可行,125的車扭力就是只有這麼大,後齒盤改小反而起步催重油,油耗更兇

网友A:
喵大夫
是不是肥喵喵 ,瘦了小噗噗......會傷車與油。
搪缸可以確定不會省油,越塘越大。
先壓力表不點火測缸壓,再決定是活塞還是進排氣閥磨損有否正時。
點火是否正時,化油是否阻塞或磨損,空濾是否有效進氣過濾。

說起來簡單,搞起來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喵大夫
是不是肥喵喵 ,瘦了小噗噗......會傷車與油。
搪缸可以確定不會省油,越塘越大。

想搪缸是因為缸徑失圓

2年前換變速齒輪組時

又過10000KM,今年換缸頭時

可以看到有機油下滲,已經換過活塞環,目前症狀只是不再惡化

网友:
換汽缸含環與缸座才會省油,通用設定
擴(糖)缸只有更吃油,還好汽缸座與齒輪箱座不是一體成形。
說實在的化油車很好顧維護成本很低。
不執著的話換新車,大夫身價不凡可處促進經濟,不要櫻櫻妹黛芷做羞修的事。

网友B:
請搜尋油管,關鍵字"超級電容",在下記得有一位仁兄野狼跑出每公升30幾公里

補充內容 (2020-11-3 02:11 PM):
找到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lAuj12hDY

网友:
化油器當時的最佳狀況要60KM/L都很有問題

老車20年+能順順開驗排氣能過就偷笑了

每公升30幾公里應該不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搜尋油管,關鍵字"超級電容",在下記得有一位仁兄野狼跑出每公升30幾公里

補充內容 (2020-11-3 02:11 PM): ...

野郎不是隨便都50/km/L以上嗎?
我家老車KTR150也都有40幾,原廠未改,只有輪胎因為特殊規格比較貴,改加大一點點的通用胎比較便宜

网友:
我老媽的金旺90一公升75公里......話說我真的不知道噴射哪裡環保?

网友D:
你們都沒提到傳說中的良伴50...
騎士體力夠的話,
100KM/L都能達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們都沒提到傳說中的良伴50...
騎士體力夠的話,
100KM/L都能達成.

小時候我媽有一台,國小時就用這台載我們兄弟去上課
記得是可以用腳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郎不是隨便都50/km/L以上嗎?
我家老車KTR150也都有40幾,原廠未改,只有輪胎因為特殊規格比較貴,改加 ...

小弟所知,野狼40km/L以上很常見,50km/L就不多了
KTR150也都有40幾應該算特例,聽過的KTR150都是油老虎,幾乎都不過35k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所知,野狼40km/L以上很常見,50km/L就不多了
KTR150也都有40幾應該算特例,聽過的KTR150都是油老虎 ...

那就奇怪了,化油野狼以前看到的討論蠻多都是高於50km/L,甚至還有60好幾的,但的確也有抱怨耗油的

車況.路況.油門怎麼催影響很大
我家在郊區,順順騎油耗都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