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VR監視器自動校正時間

楼主(2020-10-30):
公司一直都是看DVR監視器的時間誤差大了,再手動調整時間,

前幾天仔細看功能設定,才注意到有自動校正時間的選項,便著手設定,

下面是兩種不同機器的設定參考頁面,

也觀察到有一機型似乎沒有達到功能,上網查詢後說還要開port 123,果然發揮作用,

順便用螢幕錄影方式錄下自動校正時間的瞬間,才知道每小時會有接近1分鐘的誤差(延遲)。當然就採最快每小時校正。

補充內容 (2020-10-30 06:36 PM):
更正是「DVR監視器」

网友:
要連網才能自動對時,我們里辦的DVR 沒連網,只好每隔一段時間要手動調整。

网友A:
可以用一台淘汰的電腦(或小 PC)與 GPS 接收器(RS-232) 再裝上時間同步與 NTP 伺服器的軟體,自建一台區網內的 NTP Server 給相關的電腦裝置對時使用。

只是用 Win 系統會有需要維護管理的需求,用 Linux 會相對穩定與可靠一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台淘汰的電腦(或小 PC)與 GPS 接收器(RS-232) 再裝上時間同步與 NTP 伺服器的軟體,自建一台區 ...

基層單位經費實在少得可憐,況且機關單位也不能讓自己亂搞,不是自家那麼的方便。
很多地方是可以變通的,但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也是公務機關效率不彰的一個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層單位經費實在少得可憐,況且機關單位也不能讓自己亂搞,不是自家那麼的方便。
很多地方是可以變通的 ...

那就想辦法使用免費的 Wifi 信號來連網吧,反正 DVR 沒什麼資安問題。
沒辦法接受 DVR 不能同步時間與遠端查詢。

网友C:
>>...才知道每小時會有接近1分鐘的誤差(延遲)。

1分鐘/1小時 = 60sec/3600sec = 1/60= 1.67%
一般晶體振洫 以ppm(10^-6)計算 很差的也是100ppm(10^-4)以內吧...
單晶片內部振盪應該也有1%以內水準...

要不要先檢查看看 x'tal 有沒有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知道每小時會有接近1分鐘的誤差(延遲)。

1分鐘/1小時 = 60sec/3600sec = 1/60= 1.67%

分析上來說,時間誤差似乎偏大,

但震盪晶片和其他硬體的問題已經超出DIY能力,便無動手計畫。

幸好是網路型機器,而且有定時校正的選項,

正確設定後倒也不造成使用困擾。

另外例如公司目前採用打卡鐘管理出勤時間,大概每3個月就出現近1分鐘的誤差,也是平均每3個月幫忙手動設定時間,還不算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層單位經費實在少得可憐,況且機關單位也不能讓自己亂搞,不是自家那麼的方便。
很多地方是可以變通的 ...

看來,只能在其中一個監視畫面前面,擺上電子鐘
直接看畫面對時

來,警察先生,要調甚麼時間點的錄影畫面
請看第X隻監視畫面的時鐘自己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