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和泰牌15加侖電熱水器內桶漏水

楼主(2020-10-31):
一開始漏以為是電熱管內那塊橡皮,結果不是,是內桶漏。
google後發現沒人在修內桶,所以只好自己試試,

先拆底部外蓋,這是發泡劑嗎?要去哪買?

接下來移除整圈的發泡劑,打算用AB膠整個塗一層,水溫頂多6-70度,AB膠可以承受。

网友:
發泡有兩個購買選項
1.大桶裝,冷凍材料行
2.單瓶型的,只能單次使用,沒噴完的不能下次用,恐龍和其它品牌,很多選擇,五金百貨賣場

照片裡面看不出來哪裡漏
一般來說常見的是焊接點焊道鏽破

网友:
這焊接點會越破越多另外還有水壓的問題

网友A:
真的要補就去找氬焊的幫你補吧,AB膠不是好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要補就去找氬焊的幫你補吧,AB膠不是好選項。

我指的AB膠是專黏鐵的鐵將糊,我試過用噴燈燒很久才能移除。

网友B:
AB膠可以補水塔漏水,我家一頓半水塔裂開也是用AB膠補,好幾處了都不會漏
但有高溫就不清楚耐不耐了

网友C:
這我玩過,曾經請認識的鐵工師父幫我焊接補漏洞
不過不久後其他未爆彈(漏洞)陸續發生
本身體質不好的桶貼沙隆帕斯何時要再漏沒人知但一定會

网友D:
我的太陽能水桶也跟你一樣我用泰聯 中性矽利康90公克裝補了超過5年水問7-80度,多用到現在沒事,不過我是水壓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膠可以補水塔漏水,我家一頓半水塔裂開也是用AB膠補,好幾處了都不會漏
但有高溫就不清楚耐不耐了 ...

熱水溫度頂多70度,不算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我玩過,曾經請認識的鐵工師父幫我焊接補漏洞
不過不久後其他未爆彈(漏洞)陸續發生
本身體質不好的桶貼 ...

我糊一圈如果還是漏那就真的只能請他去回收場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太陽能水桶也跟你一樣我用泰聯 中性矽利康90公克裝補了超過5年水問7-80度,多用到現在沒事,不過我是水 ...

矽利康黏着性夠但我覺得70度水溫有點勉強

网友:
老家公寓四十年了,
熱水器在廚房,
熱水管早在二十年前就牆內漏水改拉明管,
管路是從廚房經客廳再繞到廁所,
前兩年破一小洞在噴水,
我是用了砂紙先把管子磨粗,
再用慢乾型的塑鋼土把噴水那一段包滿,
到目前沒問題,
花錢換管算小事,
那時跟老媽說,
花錢請人家重拉是小事,
管路外面又被我老爸DIY了一些層板有的沒的,
搬那些家俱斗櫃想到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