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元件請教

楼主(2020-11-01):
這是國產大廠的監控影像截取卡,因上月遭受雷擊導致部分元件損毀, 這個零件看不懂編號, 無法購買, 請學長們指導, 謝謝.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麼找這類的零件。

只知道是二極體、SOT23封裝,編號該以哪個為關鍵字作搜尋?

网友:
你知道它是什麼作用嗎,NPN或PNP,
加個絲印,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麼找這類的零件。

只知道是二極體、SOT23封裝,編號該以哪個為關鍵字作搜尋? ...

要加"絲印"
能在淘寶網找,會更好

网友:
這是保護元件  通常就 ZENER/TVS  近十幾年來用 TVS 較多因為速度快
既然是保護元件  拆下移除  不影響功能

這樣說 不是以後就不用  是讓你檢試後端晶片  是否跟著燒毀   評估是不是繼續修設下心力停損點

网友:
SMD-Code
點左側的Marking SMD,用元件的印刷字找找,太新的可能會找不到。

网友B:
我都用這個
有可能是 Vishay DZ23-V-Series?
沒實體可以量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這個
有可能是 Vishay DZ23-V-Series?
沒實體可以量不確定

找到datasheet了, 我嘗試測量一下其他的元件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