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充裏的IC燒掉請問型號

楼主(2020-11-01):
點菸器車充頭裏的請問有人知道型號嗎或是可替代的 7隻腳IC

楼主:
整塊的板子 上面的ic是我自己焊上但不行

网友:
你有檢查旁邊的腳,電壓有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塊的板子 上面的ic是我自己焊上但不行

這種產品除非真的有愛 找IC 買ic 花的時間真的不太划算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44900798619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8286047121

鑽個孔 故障的線材接一接  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產品除非真的有愛 找IC 買ic 花的時間真的不太划算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4490079 ...

感謝大大的建議,有這樣想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塊的板子 上面的ic是我自己焊上但不行

U1是不是回焊反了?? 第一腳(有點)的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是不是回焊反了?? 第一腳(有點)的位置不同??

因不知道原來ic型號 後來在另一個充電器裏找到 不知道一不一樣
因此才問有人知道正確型號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不知道原來ic型號 後來在另一個充電器裏找到 不知道一不一樣
因此才問有人知道正確型號嗎 ...

除非兩個轉換頭 走線/佈件 是一樣的,
要不然.. IC能代用的可能性很低!

另外, 就算IC是一樣或是能代用... 也一定要注意第一支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兩個轉換頭 走線/佈件 是一樣的,
要不然.. IC能代用的可能性很低!

感謝你......................

网友:
關鍵字
車充 2A 1A sop7 剩下就自己去對線路圖...
不過這廉價垃圾...買新的比較快

网友C:
買IC換   $$不合理

練功可用 TV常見的材料 EUP3484  重拉線
電感... 先賭一下人品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IC換   $$不合理

練功可用 TV常見的材料 EUP3484  重拉線

感謝你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