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camera 設定經驗分享

楼主(2020-11-01):
延續以前從公司DVR連線設定中,學習一些網路技術,

繼續分享日前幫同事家中設定IP camera的經驗。

1. 同事剛安裝好IP camera時,手機可以從遠端監視門外情形。

2. 後來手機出現記憶體不足現象,師傅卻把手機中重要社群app刪除、資料無法復原,而且當初IP camera是用師傅的帳號密碼做設定,另有朋友提醒隱私問題,因此同事另外再新買手機給師傅安裝、設定,卻不成功、也沒有完成後續服務。

以下是這次幫忙設定監控app和IP camera 的經驗,

3. 看IP camera外觀連接網路線和電源線,且同事說只有安裝這台,沒有DVR主機,判斷是用網路線連接到wifi router,筆電連上wifi後即查出IP camera的區網IP,用chrome登入/還要許多外掛,改用IE登入、馬上讀到影像。以為很快可以收工。

4. 同事以為有用固定IP連線,登入wifi router一看便知PPPoE沒有正確的設成「固定IP」的撥號方式(不同ISP廠商有不同作法,例如連線網址串帶.IP.或是使用者名稱帶#字符),這點很簡單就能改正。

同時也把同事IP camera和家裡既有連上網路的設備的區網IP都設定保留IP,這樣就能達到內網固定IP的效果。進一步設定「虛擬伺服器」指向IP camera的區網IP,這樣從遠端連入可以正確登入指定的機器。

5. 測試app。因為不確定IP camera的對應app,因此同時下載數個同公司產品的app再逐一做連線測試,找出正確的app(其實同事的IP camera設定紙本小頁也有QR code,只是安裝時出現另一app,正確app藏在手機桌面次頁、一時沒發現)。然後用同事自己的email設定帳號、密碼。

6. app設定IP camera的正確網址IP。因為先前安裝app讀取公司DVR時app可以安裝數台DVR,一台設成區網IP方便在公司wifi環境下讀取,一台設成實體固定IP(加埠號)提供從外部遠端監控。因此執行前項(IP camera) app後,便先用區網IP連線成功讀取監控畫面,然後卻一直無法新增加IP camera並改設實體固定IP (該實際同一台IP camera只能在該app被設定一台)。最後是從app刪除IP camera,再重新抓取、並定義為實體固定IP(加埠號)。

7. 埠號陷阱。前述即使正確設定IP camera、定義為實體固定IP(加埠號)(埠號也和「虛擬伺服器」對應妥),還是一直失敗,沒辦法達到手機在區網中和手機採4G連線都穩定讀到監視影像。最後才放棄用IP camera的產品型號(323k)當作埠號(3230),回歸一般80埠號,就都能穩定讀取成功,雖然不適當,也無他法。

當日花了不少時間克服,便記敘相關歷程,提供參考。

网友A:
埠號轉發這各也可以設定分享器上面
埠號3230 -> DVR 80 PORT

應該是可行,我有用過把外部其他port號轉入遠端桌面3389 port過

手機網路的話,我個人覺得可能是port被ISP擋掉了
畢竟手機網路之前試過,共享網路給筆電使用
VPN連線撥出確定會被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埠號轉發這各也可以設定分享器上面
埠號3230 -> DVR 80 PORT

目前繼續請同事觀察手機app監視功能是否正常。

以前只學半套,外部和內部都設一樣的埠號,

下次有需要時再來外部埠號和內部埠號設成不同,提昇一點點防攻擊効力。

楼主:
前日詢問同事是否可以用手機遠端監視,

回答隔日還可以,後來又看不到,

於是給他whatismyip的連結,請他回家連家裡wifi後點選看看是否恰巧IP有被供應商更動。

昨天上班便說,家裡不小心關掉電了(師傅之前把IP camera的供電拉到和前庭照明開關同一個盒蓋,二個按鈕),他開電後還是沒有影像,但是經過一晚、早上出門前已經看得到,來到公司也可以看到影像。

嘻,這樣小甜點就吃的安心了。

网友:
目前遇到了個問題,兩台APP的IP監視器,不知道有沒有APP可以把多家的監視器整合起來......

网友(2020-12-04):
google Play 下載 IP Camera 的APP 應該就可通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