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CB400 V2 左右後扶手製作全過程

楼主(2020-11-02):
cb400在v3之前的都沒有後扶手的設計

我這台買來時前車主有裝上一個左側的單扶手

但就只有單一邊,且鎖點只有二個羅絲,扶車時強度還是不太夠,立中駐時不能拉太大力.

今天臨時撿到一塊鐵弗龍廢材,就拿來做後扶手的材料

先用銑床把邊長修齊,然後再攻羅絲鎖孔

然後再找二塊能用的白鐵板,鎖上車就完成了,左右二個車台鎖點互相鎖住

比一般都只有單側鎖點在支持的方式,強度一定更佳.

最後再左側這個做一個拉把手,其實這樣就已經能拿來立中駐了,強度絕對夠.

最後再找二棵細鐵管做從避震器鎖點到這裡再鎖上的一個牽制桿

這樣四個鎖點互相拉住這個扶手,強度非常夠

日後若要加一個後車箱架時,就非常簡單了,直接從那二塊白鐵板預留的鎖孔來鎖即可.

楼主:
只要能把扶手做出來,那麼要再上行李箱架就輕而易舉了

最難的就是扶手架,放了很久的白鐵架終於能裝上去了.

楼主:
後行李車架完工,架子與支架全用白鐵材質的東西來做

幾年前在賊仔市花100元買的白鐵架本來想用焊的方式來做,但很麻煩,還要找白鐵條來彎

就一直放著沒去動,想不到做好後扶手後才想到利用這個做支點,那完全不需用焊的.

拿細白鐵管直接就能鎖上去固定,以為要花多大功夫的東西這樣就做好了.

放上大羊上面的超大行李箱看看,還不錯,不會太高跟太後面.

跟後扶手完全可分離,不用時直接拆下來也沒差.

网友A:
一開始看那麼粗壯(沒看到車)還以為下張圖會上footpanda或ubereats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開始看那麼粗壯(沒看到車)還以為下張圖會上footpanda或ubereats哈哈

現在也能騎這台去送外賣了..

楼主:
把以前大羊更新換下來的行李箱拿來裝在上面非常剛好~

大小剛剛好,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平常不用時拿下來,平台很大,可以拿來綁行李,角度剛剛好可以閃過椅子.

网友A:
自己做的就是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就是不一樣

市售的我是覺得都做的太高跟太後面,會影響重心,所以一直都不想買市售的成品來裝

我現在這樣比較不會去影響原來的重心分配,之所以要用鐵弗龍板來做最重要的支架鎖點

就是因為鐵弗龍是工程塑膠裡強度最高的,有超越金屬的超高彎折強度

所以絕對可以耐受的住行李箱在上面上下晃動都不用怕會去斷裂.

這二天到74快速公路上,騎到150以上也沒有感到有被影響到.

可以比較一下就知道我做的這個跟市售的不同的地方在那裡.

网友A:
重心很重要,其實我很詬病現在的速克達後面載人時重心怎麼會那麼高(可能要置物空間吧)
只是我從來沒想過貨架有可能被箱子震到斷掉(我騎愛將用貨架,箱子用shad 48_),看來有空
我要注意檢查一下,話說看了你的文也動了買電焊機的念頭(最近在找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很重要,其實我很詬病現在的速克達後面載人時重心怎麼會那麼高(可能要置物空間吧)
只是我從來沒想過貨架 ...

檔車有裝行李箱真的方便太多了,雨衣跟一堆有的跟沒有的全都能放在上面,不用再苦命的背著背包來騎車.
非常後悔怎麼之前八年不早點裝上去,有裝的人就會知道,這是檔車的"必備"裝置,因為不像羊車有車箱可以放東西.
我diy的這個很神奇,當我用手從行李箱往下或往上大力的推拉,行李箱會往下跟往上移一些,手一放開,自動彈回來,像是有裝避震器一樣,這樣就不用怕鎖點跟架子硬碰硬日久後發生斷裂.

网友:
有機會我也來改

楼主:
一個多星期沒有騎了,趁天氣不錯,涼涼的很適合上山,就上來逛逛.

這個行李箱架做的還真是不錯,不會太高跟太後面,重心低,幾乎完全不影響原來的重心分配.

每個角度看都很不錯.

用水平儀校準出來的支架,立起來非常好看.

有行李箱就是有這個好處,能放一大堆東西,再也不用背著背包騎車

這個扶手在立中駐時超級好用,比原來車主附給我的那個好太多了.

楼主:
冬天到了, 很多小cb化油器最容易出問題的時候又到了.
化油器車子都會有的宿命,唯一解決的二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三天至少發動一次,一星期發動一次都有可能會再次塞住
尤其是現在冬天到了,汽油更容易因為沒有流動,然後塞住副油嘴.
但這在久久騎一次的玩樂型重機來說是很難的.且發車就只是副油嘴在吃油
主油嘴根本沒有在流動,一樣會去塞主油嘴,只是不會像副油嘴那樣完全塞死.
第二個方法就是裝上我圖上的手動強制斷油開關,每次停車時就關上,發到油完全燒完再關電門.
這樣就能預防油嘴被汽油塞住的情況出現,油都燒完了,要怎麼去塞油嘴.
我現在都快到家的前一段路口時,就用手去轉開關,把油路斷了,騎到家門時剛好油全燒完.
等下次要騎出門時,再打開閥門,讓汽油流進化油器內,這樣做,發車基本上都是一觸即發
跟以前一個星期甚至更久時發動車子完全不一樣,車子放再久都不用怕化油器再去出問題.
我家裡的發電機一年才發動一次,只要每次發到沒油再關機,就算放了一年完全沒發動,一樣都一拉即發.
只是cb400若要裝上像我裝的手動斷油開關,看上去很簡單
但其他有cb400的人應該都沒辨法像我這樣裝一個開關在那裡,很難的..
為什麼? 你去買個像我一樣的開關,然後把油箱拿起來合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20-12-08):
一個非常便宜但很好用的電子表,看時間比原來車上那個小小的清楚太多了.
以前是裝在汽車上,現在也拿來裝在CB400上面
被大大的擋風鏡保護在裡面,不用怕下雨被淋到.
不但可以顯視電壓,還有時間與氣溫跟另一組自設的溫度感測器
現在是把那個感測器放在油箱下方,就能測油箱下方的溫度.
裝了這個放儀表的支架後,旁邊還有好幾個位置
可以等以後裝別東西時能掛在上面,不用怕沒地方放.

网友:
真的是改很多,重度DIY玩家

楼主:
前幾天才剛去驗車,本來以為加裝的這個頭罩與後行李箱
有可能會被說要拆下
不然也會因為顏色不符合行照上登記的顏色
得花150元換改色換行照,結果驗車時
根本什麼都沒說
頭罩那些當做沒看到,直接就驗過.
以前擔心的根本就是白膽心了.
所以只要是騎檔車又沒整流罩的人
相信我~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為了你的安全著想.
請一定要把頭罩裝上去.前面什麼擋的東西都沒有
風直接往身上吹的日子,現在再回想
以前騎到160以上時的情況,實在太恐怖了.
跟現在風鏡整個擋在前面,實在差太多了
現在是騎到插表,都沒什麼感覺,安全帽也被前面的風鏡擋住
才不會像之前被風吹的只要頭一抬起一些,都快要被吹走.,
以前是因為怕驗車不過才一直沒去裝
後來這個是因為買的太便宜了,在賊仔市花150元買來的
所以才會想反正這麼便宜,驗不過就拆下,也不算虧太多.
結果原來事實是這樣,那早知道,我車一買來馬上就裝上去.
行李箱也是,只是是騎檔車,後行李箱一定要想辨法去裝一個
但要裝像我改的這樣不是太高跟太後面,有行李箱跟沒行李裝也是差非常多 .

楼主:
這是之前裝上溫度表拍的測試影片,測溫頭放在油箱下方.
不過目前因為裝上新的多功能電子表,功能有重覆,所以已[經拆下
影片後面可以看到手動斷油開關的使用,這在化油車上非常好用.
只要每次騎完就斷油讓油燒完,不管放再久,都不會再發生化油器被塞住的事情.

楼主:
閒著沒事就裝一個有用的小玩意上車
只是在手把上的按鈕開關,
可以檢測儀表上的水溫燈是否能正常顯示,騎車時按一下看看即知.
另一組加裝的水溫燈則會在水溫達90度時啟動
只要這個燈亮起,風扇也會開始啟動做散熱
但若燈亮了,風扇卻沒有動作,那麼就是風扇壞了.
正常情況要騎很久才會讓這個燈亮起
且亮起不久後水溫會因為風扇做散熱而降低,這時燈就會滅掉
要注意的情況是燈一直亮不會滅,然後儀表上的過熱燈也亮了.
這時就必需要馬上停車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