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BB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11-02):
CH=BB 是什么芯片,真实的型号,谁有查询方法,谢谢!

网友A:
請問主板廠牌型號板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主板廠牌型號板號

很老的显卡,无供电,

楼主:
Richtek_Marking_Code查得  明显不对,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現在很多都用代碼,若沒電路圖,光查ic型號真的很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