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 BOOK PRO A1502 主機板元件燒毀問題

楼主(2020-11-03):
各位維修大神你們好

小弟我的MBP前陣子用到一半冒煙,
拆開看了一下,是照片中的元件碳化了,
但電腦目前為止都沒有出現異樣,
不過在重度使用的時候,
總會覺得心裡毛毛的,
心想既然燒了就換一個上去,
所以想來這邊請教大神們,
這是什麼元件?
是什麼規格?
哪裡可以買到呢?
可否跪求主機板圖紙,
讓小弟一解此元件用處之謎,
小弟真心感激!!

以下附上罹難MBP的相關照片:

開蓋時看到的樣子

稍微摳一下就掉下來了

量一下尺寸

元件位置

目前元件位置已清潔乾淨

MBP型號

還能正常開機進系統

网友A:
那顆應該是  Bourns 的 16V 5A 1812 PTC Resettable Fuses
型號 MF-MSMF250/16X-2
Datasheet https://www.bourns.com/docs/Prod ... fmsmf.pdf?sfvrsn=26

https://lcsc.com/product-detail/ ... -16X-2_C210838.html

网友:
這電池看起來不妙

网友B:
電路圖
Apple MacBook Pro Retina 13' A1502 X304 MLB 051-1573 820-4924 (12-19-2014) .pdf (1.39 MB, 下載次數: 50)
點位圖
Apple Macbook Pro Retina 13” A1502 820-4924-A Boardview(brd).rar (108.43 KB, 下載次數: 34)

這顆應該是F4800 2.5A-16V-0.1OHM
上面有解答

网友C:
這樣你的觸控板還可以使用?

网友:
電池快變枕頭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神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應該是  Bourns 的 16V 5A 1812 PTC Resettable Fuses
型號 MF-MSMF250/16X-2
Datasheet https://www ...

謝謝lazy104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

點位圖

太感動了
謝謝獅子魚大神!
晚上來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你的觸控板還可以使用?

楊大俠
目前電池充電沒問題,觸控板有稍微用過也沒問題,就是感覺不出來哪裡有問題,但蘋果不可能做一個沒用處的零件在上面,才來向各位大神求助!!!!!

楼主:
電池的確膨脹了,但我想把這零件確定了再換電池,不然電池也貴貴的!!!!怕到時候換了反而更糟!!!!

网友D:
這個算是檢測觸控板的保險吧,目的應該是怕觸控板碰到水後造成影響之類的,這個自己燒的我是覺得不可能,可能其中一端有短路

网友E:
排除了這個零件故障之後,還是儘早換電池吧。電池鼓起來也許充放電都沒問題,容量也是正常損耗,但鍵盤中間會整個鼓起來。這樣電腦合起來的時候,鍵盤會碰到螢幕,久了螢幕會脫膜。另外想也有很大可能會覺得電腦變得不平,老是有一個腳翹起來。這都是親身經驗,儘早換掉為好。另外,電腦會漲,很可能跟一直插電源使用有關,也可以從這點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算是檢測觸控板的保險吧,目的應該是怕觸控板碰到水後造成影響之類的,這個自己燒的我是覺得不可能,可 ...

謝謝大神提醒,我已在蝦皮下單了,等零件到了我再仔細的對圖紙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除了這個零件故障之後,還是儘早換電池吧。電池鼓起來也許充放電都沒問題,容量也是正常損耗,但鍵盤中間 ...

大神被你說中了!我一直以為只要一直插著充電器,降低電池的循環次數,就可以延長電池壽命,沒想到⋯⋯⋯適得其反!!!
小弟我確定這零件換了沒問題就會換電池了!這次也算是用錢換經驗了⋯⋯

网友F:
我用蘋果製品多年的經驗是不要隨意更換電池,其電池品質比您想像中來的要好很多。
除了拿去直營店高價更換原廠電池外您根本就找不到其他優良品質的電池,很有可能新電池還比不上原本換下來的舊電池。
電池容量除非降到很低請再忍耐一下,60% 以下才考慮換電池。

舉例:這台 MBA 已經服役十年了現在還能跟著我到處跑,其電池的相關資訊如下。
充電次數 673 次,可用容量剩 76%,好幾年前就想給他換掉結果現在還在繼續撐。
也沒特別照顧他,就只是用到快沒電時才會接電讓他充飽。

關於電池包脹氣鼓包的情況我也有自己的辦法,脹氣跟電池老化容量減低沒有絕對關係。
我會動減壓手術,用尖而利的小美工刀在鼓包的電池角落劃開個小縫(不要搓戳到內部電池芯),用手壓平後再貼上不透氣膠帶即可。

以前自己換過許多蘋果裝置的電池,新電池全都用不久(雜牌軍的爛電池),後來索性不換電池了更相安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蘋果製品多年的經驗是不要隨意更換電池,其電池品質比您想像中來的要好很多。
除了拿去直營店高價更換 ...

還有一個經常得而被忽略的鼓包原因,大氣壓力與溫差瞬間變化。

這是經常反覆跑高山心得,能不鼓包幾乎是精選的A級貨,當然鼓包也能用,只能證明壽命強弱。

网友:
從小白macbook的年代開始,蘋果電腦的電池全都鼓了,無一例外。小白的年代還可以直接去找蘋果換一個新的電池,反正是外置的。後來都裝在裡邊,發現漲的時候基本都已經過了保固時間太久,再去找蘋果換就感覺不值得。

除了小白電池漲了擠壓到觸控板按鍵,會覺得特別不好按下去外,其他電腦都沒什麼特別異樣。而且,電池的充放電功能和容量其實都非常正常。經驗裡,電池鼓包都沒有影響容量和充放電功能。換雜牌電池當然也都用不久,但對於一個近10年的電腦來說,容量還是有增加一些,並且至少不是鼓鼓的狀態了。

至於戳破了放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危險性,或是有操作要領,哪位前輩可以解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蘋果製品多年的經驗是不要隨意更換電池,其電池品質比您想像中來的要好很多。
除了拿去直營店高價更換 ...

感謝前輩的經驗分享,我感覺我的電池;就是因為一直插著充電器造成的,目前是有一點小鼓包,背蓋雖然還可以鎖上,但還沒上螺絲前已經有點合不上了⋯⋯不過前輩說的,幫電池排氣⋯⋯⋯我真不敢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經驗分享,我感覺我的電池;就是因為一直插著充電器造成的,目前是有一點小鼓包,背蓋雖然還可 ...

割排氣孔要在電池最邊緣因為下面沒有電池,不能用針尖垂直戳進去要用美工刀刀尖輕輕劃破包裝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