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篇筆電電池文章

楼主(2020-11-04):
如果有看過的懇請提供連結,小弟感激不盡。

印象中好像是在痞酷網或youtube看到的。

內容是從筆電『電池兩端挖小洞』量測電壓。

小弟一顆Dell 6cell電池一段時間沒用,裝上筆電adapter閃橘燈,BIOS顯示該電池健康為fair。

不曉得有沒有得救~

网友:
裝上筆電adapter閃橘燈

筆電電池的電路板研究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18-1-1.html

DELL TYPE G3VPN 筆電電池接腳正負腳位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127-1-1.html

网友A:
有點印象
烏骨雞學姐不定期出一些庫存筆電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842-1-1.html
2016-12
當時我為了帶上飛機不被囉嗦飛安管制     請學姐不拆殼

後來學姐或wish 發了篇  從筆電『電池兩端挖小洞』量測電壓
做案時間點大概2016-12 出貨之後   兇嫌就那兩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點印象
烏骨雞學姐不定期出一些庫存筆電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842-1-1.html

我自首!把筆電的電池組鑽小洞做充放電測試的就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首!把筆電的電池組鑽小洞做充放電測試的就是我~~~

哈哈哈 很好的方法
當初有跟學姊 買BENQ的筆電池我是直接大卸八塊

楼主:
我再找看看,開一堆分頁⋯⋯還沒找到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首!把筆電的電池組鑽小洞做充放電測試的就是我~~~

小弟慚愧,搜尋Simon大提供的線索,依然找不到那篇文章。

請教wish大還記得當初使用鑽洞充/放電的流程嗎?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