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抽水馬達1/2HP送電無法轉動

楼主(2020-11-04):
昨晚臨時被告知一顆抽水馬達不動作,當場手摸有點燙,所以放空氣順便淋一下水,讓它降溫。
停個10分鐘再開,順利運轉,當下想說好了。
早上又被催不運轉了,整台拆回來,發現軸承有點不順,整台拆開換軸承2顆,
順便把水路裡的銹給清一清,整個弄好了想說送電應該會轉,
結果一上電只發出嗡嗡聲不轉動,要手去轉一下風扇才會轉,
重點是我第一次上電手轉風扇順時針,他就轉順時針
關掉再上電,手轉逆時針,馬達竟然變逆時針轉,轉哪一邊竟然是我一開始控制風扇,
是不是馬達燒了?可是燒了手轉風扇還是會轉。
在線等回覆.....

网友A:
那顆黑色的啟動電容是不是怪怪的?流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黑色的啟動電容是不是怪怪的?流膏了

那感覺應該是固定膠

网友B:
應該是啟動電容要換了,啟動電容容量不足,無法啟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電容器失效了...

印象中以前在學校曾試過感應電動機如不連接電容器, 用手轉動馬達轉軸, 則馬達就會順著施力的方向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啟動電容要換了,啟動電容容量不足,無法啟動

那個固定膠讓電容拉不出來,
那到底是什麼膠?

楼主:
那個膠是硬的,
這種電容一般水電行有嗎?
另外這電容好像沒有極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膠是硬的,
這種電容一般水電行有嗎?
另外這電容好像沒有極性。

這狀況跟電風扇電容壞了一樣。

AC啟動電容沒有極性,只要找30UF~220V裝上,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膠是硬的,
這種電容一般水電行有嗎?
另外這電容好像沒有極性。

https://shopee.tw/%E3%80%8E%E6%A ... .1893798.1200343799

水電行, 有,
電子材料行, 也有,

楼主:
換顆220大元電容完修,感謝各位大德,晚上不用被追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膠是硬的,
這種電容一般水電行有嗎?
另外這電容好像沒有極性。

那是電容流湯,不是固定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感覺應該是固定膠

這種電容沒在打固定膠的

爆這麼大,你應該不用開蓋就先聞到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電容流湯,不是固定膠.

蛤.... 原來那是電容液,只看過小顆凸起,還真沒看過這種大顆的漏液,長見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電容沒在打固定膠的

爆這麼大,你應該不用開蓋就先聞到味道了

應該爆很久了,我特地去聞真的沒什麼味道,所以才以為電容沒壞。

网友:
這個應該沒有湯,是積層電容爆了,小弟上個月抽水機也爆了一顆,當場聽到碰一聲,電容變蛇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