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鐵捲門遙控器故障

楼主(2020-11-04):
這鐵捲門家人在用,以為沒電
一量電池確實沒電,
只有1.x多v,買了一顆裝上
按按鍵led會亮,但鐵門不開,沒反應
按鍵開關均有個別量測,按下均會逼逼叫,裝電池4顆按壓,led都會亮
之前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遙控器,控制同一個捲門,摔到好像頻率跑掉
我微調整右上方藍色那顆就好了,
這次調整都沒有用,請問藍色那顆是可變電容?
我用電容表量,一邊轉,數字沒變化,
如要買零件回來換看看,要何規格的?

最下方那張有檔名的圖無法刪除,我看不到這張圖檔,手機編輯有點不方便,如可以版主幫忙刪,或放進帖子中,謝謝

補充內容 (2020-11-8 10:18 AM):
11/08 已經正常使用了,,13f 有說明

网友A:
按下去主機會逼逼叫表示有接收到,頻率應該是對的,有可能是註冊碼跑掉,或是電壓太低按太多次,被判定是拷貝版被鎖住,如果有主機操作說明書,可以試著把主機恢復原廠設定,再把遙控器逐一註冊進去。

從這個遙控器看來,應該是 宏義 幻象2000 系列,這主機系列很耐用,我手邊一台已經使用約15年了,每天幾十次開關門從沒故障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去主機會逼逼叫表示有接收到,頻率應該是對的,有可能是註冊碼跑掉,或是電壓太低按太多次,被判定是拷 ...

按下去主機一點聲音都沒有,
其他遙控器是很正常的,
如果重置其他的也需註冊進去?
我找找看說明書
你說到一個重點,就是家人拿給我的時後,開門上鍵是一直壓著,沒彈上來,
我有覺的奇怪,所以沒電了,如真的是電壓低,按壓久遭鎖,可真要說明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去主機一點聲音都沒有,
其他遙控器是很正常的,
如果重置其他的也需註冊進去?

對,重置之後記憶都消失了,每顆都要重新註冊過。

我在兩個地方都有使用同一型號遙控主機與遙控器,在A地有一顆遙控器也是類似故障,反覆按開門都無反應,重新註冊也無效,這顆遙控器拿到B地註冊卻可以正常使用,這顆遙控器曾經進水受潮,從此之後就無法在A地使用,但在B地註冊卻正常,所以推測可能進水時發出的碼部分錯亂,被A地主機記錄下來,從此無法在A地使用,由於A地主機註冊了好幾十顆遙控器,沒辦法重置測試。

楼主:
找到說明書了,不知到能不能貼上來
說明書上最上面印著

HOPING 二代/三代使用說明

這是哪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說明書了,不知到能不能貼上來
說明書上最上面印著

看不出來,從遙控器看來很像是 宏義 幻象2000 系列。

http://www.jenius.com.tw/admin/learn/front/learn.php?id=473&bgid=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說明書了,不知到能不能貼上來
說明書上最上面印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KPnxGTxb9g

好像是東元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來,從遙控器看來很像是 宏義 幻象2000 系列。

http://www.jenius.com.tw/admin/learn/front/lear ...

爬到鐵門上找主機,是宏義的,

有一個蓋子可打開,裡面一顆按鍵開關,是按壓這個?

說明說只教你方法,沒說按那裡。

其實很擔心把其他遙控器給搞掉,通通不能開。

我可把這個遙控器登錄到主機?上面寫315,振晶315

裡面IC不一樣壞的那個hcs200,這個hcs301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到鐵門上找主機,是宏義的,

有一個蓋子可打開,裡面一顆按鍵開關,是按壓這個?

宏義主機的說明書我放在公司,明天掃描貼上來。

不同晶片的遙控器不能相容,除了序號之外,還有一長串加密過的廠商碼與計數器數值,要同廠商同系列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爬到鐵門上找主機,是宏義的,

有一個蓋子可打開,裡面一顆按鍵開關,是按壓這個?

這是宏義幻象2300操作說明,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宏義幻象2300操作說明,請參考:

沒錯跟我的一模一樣,剛剛試了這個壞的都沒反應,

我只是要再把它註冊上去,沒清除所有記憶(共3個遙控)

沒反應可能我有調了可變電容關係,明天再試著清除主機記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跟我的一模一樣,剛剛試了這個壞的都沒反應,

我只是要再把它註冊上去,沒清除所有記憶(共3個遙控)

如果發射頻率跑掉,清除主機記憶沒幫助,若是主機有註冊這顆遙控器,慢慢調頻率慢慢試,是有可能調到正確頻率,如果沒註冊或是註冊跑掉,那就很難瞎著調了。

這種狀況就需要儀器來校整,如高頻計頻器或頻譜分析儀,先測量正常的頻率是多少?有問題的這顆再調到一樣的頻率。最好是頻譜分析儀,很容易可以測出發射頻率,由於發射頻率是編碼過的,算是斷斷續續,用高頻計頻器不容易測出正確頻率,除非先修改發射電路讓發射頻率持續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發射頻率跑掉,清除主機記憶沒幫助,若是主機有註冊這顆遙控器,慢慢調頻率慢慢試,是有可能調到正確 ...

剛試著將主機記憶清除,清除後用好的遙控試開,沒反應

然後再將主機成記憶狀態,逐一寫入好的遙控1跟2,再寫入3(故障這顆)

3個均寫入,然後都可以用了,只是第3個(故障這顆)遙控距離很短,約一公尺

這時再調整可變電容,走了10公尺左右可控制,這樣應該可以了,沒試再遠一點

這樣算是大大所說的,被鎖住了。

感謝你持續回復,對我有所幫助,謝謝

楼主:
還有我原本想買新的遙控器來寫入主機,

但賣家會說不行用,是何原因實在不明白,

就是一樣買宏義的,外觀均相同,但都有內部貼紙問題,

假設我這顆是貼AA100,買的也要貼AA100,才能學習使用

網路上都有宏義一大堆,就沒有我貼紙的那個宏義,

到底差在哪裡?

那我要增加遙控器,鎖店可複製一個?(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試著將主機記憶清除,清除後用好的遙控試開,沒反應

然後再將主機成記憶狀態,逐一寫入好的遙控1跟2, ...

恭喜解決了,至少3顆都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我原本想買新的遙控器來寫入主機,

但賣家會說不行用,是何原因實在不明白,

宏義遙控系統賣給很多廠家,可能為了區別所以編碼系統不一樣,我的經驗是看貼紙顏色,在遙控主機外表會貼一張圓標,遙控器內部在IC上面也有一張同顏色底的序號貼紙,顏色一樣就可以通用,只是看您拆開的遙控器並沒有看到那張序號貼紙。

滾碼式的遙控器原則上不能拷貝,但不排除有神人握有神奇兵器,有店家號稱可以拷貝,但有可能拿回去馬上就不能使用,或是使用一陣子被偵知是拷貝版,連原始那顆也會被鎖住,當然這要看主機程式式怎麼寫的,有的不管滾碼只管序號,這種就很容易拷貝。

市面上常見的就白標跟橘標兩種,各買一顆來試就知道是哪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義遙控系統賣給很多廠家,可能為了區別所以編碼系統不一樣,我的經驗是看貼紙顏色,在遙控主機外表會貼 ...

我的主機有貼仲誠,遙控內部也有一樣的
貼紙不粘了,換電池時把它拿起來
感覺這貼紙好像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機有貼仲誠,遙控內部也有一樣的
貼紙不粘了,換電池時把它拿起來
感覺這貼紙好像很重要 ...

那應該是仲誠向宏義OEM的,看能不能找得到仲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仲誠向宏義OEM的,看能不能找得到仲誠?

打上宏義仲誠,就只有你這網址
http://jenius.com.tw/admin/learn ... d=1103&bgid=674

有相關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有我原本想買新的遙控器來寫入主機,

但賣家會說不行用,是何原因實在不明白,

我也想要增加幾顆遙控器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學習型的可學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增加幾顆遙控器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學習型的可學習

如果遙控主機已經有些年份,可以考慮整套換掉,想加購幾顆遙控器都可以。

弘義主機含2顆遙控器才1600元而已: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280981520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遙控主機已經有些年份,可以考慮整套換掉,想加購幾顆遙控器都可以。

弘義主機含2顆遙控器才1600元 ...

我要加購4顆.....至少要6顆才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機有貼仲誠,遙控內部也有一樣的
貼紙不粘了,換電池時把它拿起來
感覺這貼紙好像很重要 ...

這我有問過防拷,這是掛名(授權/代理)廠商,就算親臨製造商買他也不賣,除各家編碼不一樣,最重要是合約。
製造商會幫你查授權商,名稱/電話/地址,請自行接洽授權商(廠商貼紙很重要,都有區域性)。

至於能接受多少編碼(搖控器數量寫入主機),端看各家型號。

增購遙控器跟早期拷貝型的價位是差不多,差在需自行對主機進行寫入動作(操作手冊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