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AX5450 1GBK3-SH圖紙點位圖

楼主(2020-11-05):
檢修時掉件拿攝子夾過猛彈飛了= =
有好心人有該張的點位圖紙能分享嗎?
目前圈圈是有掉件的部分,框框是MOS管有問題
現在只能等補好件在上電量了
PCIE*16上的12V電跟3.3一開始會通過哪邊該如何量測?
上電後的MOS管怎量測阿?控制晶片、BIOS晶片、顯存、顯卡主晶片呢?

圖1

背面

网友:
我手上有一張AX5450,PCB排版和你這張不太一樣,
但晶振底下的C14位置相同,這是12V對地的去耦電容,
找顆10~22 [uF] 耐壓25V以上的電容即可,

至於圖上方那個圈,看不清楚你是在圈甚麼?
請拍清楚點,或是說明絲印編號!
(如果不知如何拍清楚小元件, 推薦這個 "3LED放大鏡",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10586216928
把手機鏡頭貼緊那個20倍的小鏡面放大鏡, 元件上的絲印絕對拍得超清晰)

另外,為什麼你方框內的電感都是歪的?
真的有搞清楚甚麼是MOS嗎? (或是把電感當成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