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便當鎖電鎖,想加裝讀卡機感應開門線路和繼電器疑問

楼主(2020-11-05):
大家好:

想請問板上的大家,我想DIY把傳統公寓式門口電鎖(傳統便當鎖,正鎖,按門鈴會"答答"開門,動作電壓AC24V) 改成可以悠遊卡感應進出。

目前六線式對講機和門口機查線已經完成,預計採購門口機為 Soyal AR-721H配悠遊卡,但有幾個點想請教:

1.我簡單繪製的以下線路是否正確?

簡易線路圖

簡易線路圖

2.爬文都提到建議開電鎖都要加一個Relay繼電器,避免往後門口機故障。但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最合適的繼電器?

目前的想法是因為 AR-721H輸出電壓標DC 24V (工作電壓 DC12V),那是不是我必須買一個工作電壓也是DC24V+輸出電壓也同樣是DC24V的繼電器去開電鎖?

可是我爬文時發現一個疑點,就是在Soyal 網站有看到一款AR-821RB款繼電器,他的工作電壓是標DC 12V,但卻直接接在門口卡機的DC 24V -N.O./ COM  接點上,讓我很疑惑。這樣不是會壞掉嗎? (如下圖)

繼電器疑問

繼電器疑問

如果問題有點笨請多包涵 ><

感謝大家

補上 相關型號和接線

** AR-821RB繼電器規格

繼電器規格

繼電器規格

** AR-721H 門口機規格

AR-721H接線

AR-721H接線

**同時也爬了01論壇的文章,但覺得Pigoo比較溫馨只敢在這邊先問XD
mobile01相關文章

補充內容 (2020-11-6 10:29 AM):
謝謝 11# wkm 指出圖片有錯誤,寫在這邊讓以後爬文更方便。
我自己手繪的圖線路是錯誤的 (第一張圖)
紅色橫幅SOYAL的電腦圖線路是正確的(第二張圖)

AR-721H接線

AR-721H接線

网友A:
AR-721H輸出是乾接點並不是電壓,所以不會有問題,標示DC 24V是指耐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721H輸出是乾接點並不是電壓,所以不會有問題,標示DC 24V是指耐壓。

原來如此!! 謝謝Ysc大大
所以AR721接AR-821RB繼電器,如上面的官方線路圖,可以直接使用D.C 12V 當繼電器的工作電源輸入是可以的對嗎?

然後接續問題~那麼AR-821RB繼電器的輸出也是乾接點嗎?

這樣我是否只要掌握繼電器的耐電壓直流DC 24V,然後接上A.C 24V交流的電源供應器,再串接便當所EL接點,就可以藉由他動作時導通開門了?

(我的初步理解:  門口卡機721H感應成功--->721H乾接點送訊號給繼電器821RB--->繼電器821RB再利用乾接點送訊號給便當鎖----> A.C 24V導通所以門打開)

不知道以上概念是否有誤?

网友B:
電源供應器要注意全部的電壓都是DC(直流電).
沒有AC交流電.

接線要注意  + /  - 極 不能接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應器要注意全部的電壓都是DC(直流電).
沒有AC交流電.

!!! 那我上面的 線路圖是不是就錯了!!

因為目前測量 連到便當電鎖的 電源是 AC交流24V~
(對講機的電源有DC12V AC24V 雙輸出)
看他網站規格也寫是AC 24V ?

YUS A.C. 24V?

YUS A.C. 24V?

如果電鎖是 AC24V 供給EL 開門
那麼我繼電器(最後一顆)的 N.O 和 COM 不是要串接 電源供應器AC24V嗎?

不好意思有可能問了笨問題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謝謝Ysc大大
所以AR721接AR-821RB繼電器,如上面的官方線路圖,可以直接使用D.C 12V 當繼電器 ...

對,您的理解都是正確的,AR-821RB接點耐壓應該不只DC 24V,這種5腳繼電器接點耐壓都可以到220V沒問題,多加一層繼電器除了增加耐壓耐流之外,萬一驅動電磁鎖的繼電器故障,只要換繼電器或AR-821RB,不必拆讀卡機。

接點耐壓DC 24V的繼電器不能使用在AC 24V,AC 24V的電壓峰值是34V,只不過繼電器接點耐壓不會那麼弱,是原廠規格寫得比較保守。

网友B:
引用 楼主:
!!! 那我上面的 線路圖是不是就錯了!!

因為目前測量 連到便當電鎖的 電源是 AC交流24V~

便當電鎖如果是 AC交流24V就不能搭配Soyal AR-721H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您的理解都是正確的,AR-821RB接點耐壓應該不只DC 24V,這種5腳繼電器接點耐壓都可以到220V沒問題, ...

引述YSC大大上面提到的 "接點耐壓DC 24V的繼電器不能使用在AC 24V,AC 24V的電壓峰值是34V....."

那想要請問如果電鎖是 AC24V驅動 (目前的電源供應器也是),

那我繼電器是不是該買 乾接點 耐用規格更高的 (超過34V)的,這樣用繼電器乾接點驅動開門,長期使用也比較保險不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當電鎖如果是 AC交流24V就不能搭配Soyal AR-721H控制器.

拿尼~~~!!!!

那我趕緊再研究一下~我原本是看賣家寫的文字和MOBILE01的分享文以為OK~?

可是因為對講機有DC12V的電源,所以請問我是否還是能用Soyal AR-721H控制器(使用DC12V宮殿和給乾接點控制繼電器)??

只是後面串接的 開鎖繼電器, 如果要再乾接點使用AC 24V的電源控制電鎖,就必須用符合規格的繼電器(耐壓大於DC34V以上)??

例如下面這種?? (網路隨意找的,規格寫曲動電壓DC12V,但額定附載電壓可以到 AC120V10A/ AC250V 7A/ DC24V 10A  )

有點糊塗了~@@!

以下是取自 mobil01討論文的圖

圖片出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述YSC大大上面提到的 "接點耐壓DC 24V的繼電器不能使用在AC 24V,AC 24V的電壓峰值是34V....."

那想要 ...

前面已經說了,AR-821RB這種繼電器耐220V都不是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尼~~~!!!!

那我趕緊再研究一下~我原本是看賣家寫的文字和MOBILE01的分享文以為OK~?

你付的這張圖也沒錯,只是用的是電鎖電源經由卡機內繼電器(乾接點)以供電給電鎖,只差電鎖與卡機的電源各自獨立。

1.  控制器AR-721H規格   運作電壓是9-16V DC
2.  繼電器AR-821RB規格  運作電壓是12V DC
3.  只有電鎖是樓主量測24V DC

所以1+2可共用DC 12V電源 ,只有3是電鎖電源AC24V。

如1# 第二張圖才是對的,只是外接多一個繼電器,共用電供DC12V。
     卡機內的乾接點24V1A(限制在24W)不要搞錯,所以外掛繼電器較安全,電鎖電源AC24V經由外接機電器乾接點供給電鎖,(你畫的會出問題)

補充內容 (2020-11-6 01:53 PM):
3.  只有電鎖是樓主量測24V DC
更正  3.  只有電鎖是樓主量測24V 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尼~~~!!!!

那我趕緊再研究一下~我原本是看賣家寫的文字和MOBILE01的分享文以為OK~?

不知這樣標示是否可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付的這張圖也沒錯,只是用的是電鎖電源經由卡機內繼電器(乾接點)以供電給電鎖,只差電鎖與卡機的電源各 ...

謝謝wkm指出我原本圖的錯誤~
我看懂了(灑花)

也謝謝ysc不斷跟我解說繼電器,我原本一直眼殘執著在DC24V,沒注意到其實規有標註,
感謝 sandy319 標出來後一目了然,發現自己漏看有點不好意思 ><

我依照理解更新了一下手繪的圖,自己看應該是可以通了!??  (應該吧!?~傻笑~)

主要是修正
1. 卡機和繼電器的電源均由 DC12V供應。
2. 而繼電器的乾接點,因為要打開電鎖,所以是串接現有的AC24V。

如果還有錯誤,再懇請不吝點出來了

謝謝大家對我這初階的問題都還是給我指導 ><

网友D:
最好不要亂動公用公寓對講的線路(除非都是您在負責維修的),有需要動到線路的話越少越好。
所以原先電鎖與電源供應器不要去動改從電鎖的控制線去下手,這條控制線名稱為 EL 請看下圖(也是 01 網搜來的)

常見的電鎖有三條線,A 是電源很可能是 AC 24V,PT 是開門指示燈,EL 是電鎖控制線。
EL 的動作方式就是接地也就是對講機電源供應器的 - 端,EL 線與負線短路電鎖就動作了。
如上圖一樣只要將 Soyal AR-721H 的電鎖輸出繼電器的接點接這兩條線就行了,不用再外接繼電器也不要管電壓與電流規格了。

題外話不考慮加裝用手機開門的裝置如https://bbs.pigoo.com/thread-68003-1-1.html,成本比讀卡機還要便宜,要複製鑰匙也簡單的多,掏手機也比掏卡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亂動公用公寓對講的線路(除非都是您在負責維修的),有需要動到線路的話越少越好。
所以原先電鎖 ...

謝謝duke83的圖,最早也是只想將家中自己的對講機改成可網路開門就好,想買易微聯之類的小電路板來使用。但鄰居們後來也希望是否能把大門一起"升級"變更方便,所以才研究卡機開門的DIY方式。

目前對講機確實是我在幫忙看頭看尾和鄰居有需要時協助查線~
( 其實幾年前請弱電師傅整把全部線路重新整理好和更新門口機,所以其實也沒在維護目前是頭好壯壯,只是所有線路都有查清楚和標示記錄,也因此當時搞懂六線式的圖了XD~不然原本密密麻麻的線真的頭大,還是要請專家比較好)

但誠如duke83說的,一般如果沒有查線清楚和鄰居同意可能還是不要亂動門口機比較好~~避免弄壞紛爭 ~

而也因為長輩比較多和門口沒有網路訊號,所以才想說還是選擇傳統一點的感應卡或悠遊卡,他們比較方便也不用再買設備,也沒有紀錄門禁誰進誰
出的需求(主要就是開門方便而已,不然傳統鑰匙也無法管控可自己複製)。網路查到AR-721H大概一千元才會鎖定它有點心動XD

經過剛剛經您提醒後,目前正在研究是不要可以選購 AR-721的NFC模組(如果不貴),這樣年輕的鄰居說不定就可以用手機感應開門了??

(謝謝你那篇分享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duke83的圖,最早也是只想將家中自己的對講機改成可網路開門就好,想買易微聯之類的小電路板來使用。 ...

願意幫助鄰居的人真好,既然有經過同意授權那就要想辦法讓系統更穩定與可靠,例如線路不要亂接要用可靠的專用端子而不是靠電火布。
只是以後常要幫鄰居做開卡的動作是有點麻煩!

用手機開門的裝置要放在有 WiFi 的室內再透過用家裡門口對講機來控制電鎖,有再加裝 gateway 就能以電信 4G 網路來開門了,樓下大門沒 WiFi 沒關係。
剛去 PC 家看了一下我用的 Homekit 系統最便宜的遙控插座現在只要 490 元,這系統的穩定度多年驗證下來是沒問題。

建議各種開門方式一同設計進去,反正費用共同分擔一戶下來沒有多少錢,您又能提升經驗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wkm指出我原本圖的錯誤~
我看懂了(灑花)

1.可以不用加繼電器,讀卡機本身內建小型24V,1A繼電器(PDF P4排線),真的要加繼電器~控制+12V吧!

2.刷卡機的開門動作跟你的話機開門按鈕是並聯的。刷卡機壞了完全不影響原本開門方式(除非繼電器常ON)。

3.建議不要用卡機開門的方式(裝室外死很快,完全沒有IP防護)個人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以不用加繼電器,讀卡機本身內建小型24V,1A繼電器(PDF P4排線),真的要加繼電器~控制+12V吧!

2.刷 ...

關於-->1.請問big619大大所謂 "真的要加繼電器~控制+12V吧?" 是什麼意思?

關於-->3.沒錯~我今天也有發現這一點,發現如果裝在一樓大門口,會風吹日曬,甚至運氣不好偶爾大雨飄進來淋到水。然後應該就會發生你說的機器壞掉狀況@@

尤其AR-721H沒有IP防護,雖然一千左右,要在加裝個醜醜的防水殼也要多個500,因此我後來在思考如果真的要裝,是不是該買至少 AR-725H (有IP55) 大約價格2000。但陽光照到的問題可能有點無解。有點害怕太陽光UV曬一曬不到一 兩年機器就故障~~~@@!畢竟算自己練功幫大家買來裝(如果有裝),萬一太陽很毒機器常壞掉也會很冏,哈哈......還在思考中有沒有什麼小聰明法XD

不過AR-725H他好像停產了,爬文好像改用另一款AR-321H接手,網拍貨不太好找,或是原本的725版型樣子改升級AR-725E 有WEB和聯網介面,價格約2500(雖然這價差升級很划算? 但我需求太簡單用不到管理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1.請問big619大大所謂 "真的要加繼電器~控制+12V吧?" 是什麼意思?

關於-->3.沒錯~我今天也有發現 ...

關於第1點,我有點雞婆,我習慣控制有電的那一條(+12V)。您的圖是控制(0V)。

IP的問題嘛~~~~~

~~~啊不然裝室內,然後拿鑰匙開門再刷卡,可能撐比較久。(坦白說~我瘋了)酸~~~

楼主:
<更新>
感謝上面諸位的解釋和協助,已經成功安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