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能不能把ID隱藏起來?

楼主(2020-11-05):
基本上盜帳號一直都在發生

方法就是收集,演算,試密碼

現在論壇的狀況是登錄的ID就直接秀在那邊,有心人士在R網站取得了 A->123 這樣的對應
藉由搜尋A關鍵字,撈出可能活動的地方,再用123試試哪個站能登錄
雖是大海撈針,但被撈到一個,就是麻煩

後台能不能設定要求使用者強制取匿稱,並不得與ID相同,並完全不顯示ID?

网友A:
基本上把密碼設複雜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英文字母大小寫再加特殊符號(至少18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把密碼設複雜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英文字母大小寫再加特殊符號(至少18位以上)

有蠻多人多個網站同ID同密碼

ID+PW外洩的原因
1.當某個網站的安全性做的不好,整批洩漏光光
2.當使用者中了釣魚網站,模仿的登入網頁

网友B:
喔!不要顯示ID,這我倒是第一次聽過,我研究一下後台有沒有這個設定。
不過不顯示ID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网友C:
不顯示ID的話,如果使用者頭像改掉,會不會認不出來誰是誰呢?

网友D:
不就是自己密碼防護沒做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自己密碼防護沒做好嗎?

是的,很多就是使用者自己沒做好

尤其是多個網站共用同一密碼
有些只是在自己密碼前面加個a,加個aa,方便記憶,也同時方便被攻破

不過回頭想想,只顯藏ID,還是可以試從別的站收集來的ID+PW
這樣較低階的攻擊仍然有

只是我知道的大多都是會先掃站過後,這個站的ID有沒有在字典檔有8成以上相似的再試
如果原生有這樣的隱藏功能,還有要解決認人的問題,那開下去用無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顯示ID的話,如果使用者頭像改掉,會不會認不出來誰是誰呢?

嘿啊,所以我才會提要設匿稱的事
對新會員來說,這是申請帳號過程中的一環
但對老會員來說,我是製造麻煩的人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不要顯示ID,這我倒是第一次聽過,我研究一下後台有沒有這個設定。
不過不顯示ID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

後遺症如5樓說的

認人怎摸辦?

匿稱→隨時可改
頭像→隨時可改
UID→這個就不能改了

网友:
那可以考慮暱稱鎖定不能改
或是改暱稱需要身分證明文件
這樣那怕隱藏帳號暱稱都是唯一

老話一句,不要用通用帳號密碼,太好猜了

p.s.  密碼小技巧:可以用單字+數字混合,只要自己記得規律就好
       EX: apple+1987=a1p9p8l7e
                              =ap19pl87e
                              =a19ppl87e
                              =...

网友:
我很仔細檢查一次後台設定,Discuz 應該沒有隱藏ID 功能。

网友:
以前多個網站帳號常常用同一個英數組合,擔心個資問題,所以又重新註冊中文ID

舊帳號2012註冊,潛水5年,2017年才重出江湖

网友:
論壇沒有隱藏ID的功能,國外論壇phpbb/mybb也沒有,
我記得之前有說過要改密碼(忘了是不是強制
我也改成有英文大小寫數字+符號的密碼了(符號好像是必須?
還沒改的應該是長年沒登入那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