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1 511可過電不開機

楼主(2020-11-06):
大家好

今天我有台
ACER E5-511 可過電不開機
板號如下:

接可調電源、
有待機0.012安培
按下電源鍵
風扇有轉、電流上升至0.45A就不跳變

我想先刷一下BIOS
不知道各位前輩可以提供一下

這是我原機備份下來的BIOS

或是有點位圖、電路圖可供我查修!
謝謝大家

网友:
電路圖
Acer Aspire E5-511 Compal LA-B981P Rev 0.1 Схема.pdf (1.22 MB, 下載次數: 40)
點位圖
BoardView File E5-511,E5-511G,E5-511P,EX2509 DIS.zip (817.03 KB, 下載次數: 20)

BIOS

官方有兩版

你的修改

楼主:
感謝獅子魚前輩
我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前輩
我來試試看!

剛剛試了
獅子大幫我修改的版子與第一個BIOS

一樣有待機電流0.12安培
按開機鍵電流一樣上升到0.5安左右

我想可能要先量一下
看那邊供電沒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
獅子大幫我修改的版子與第一個BIOS

0.5左右應該是CPU電壓沒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左右應該是CPU電壓沒出來

剛剛量了一下

發現
PL802 有0.778伏特
PL803有0.879伏特
差了0.1伏特
其它的3V與5V及1.3伏及1V都有量到

网友B:
嗯,EC 是 KB9012/KB9022 討人厭的 EC

鍵盤接口在EC背面,距離夠短可以接線讀寫

記憶體是裝低電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EC 是 KB9012/KB9022  討人厭的 EC

記憶體是裝低電壓的吧?

以前有討論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461-1-1.html

网友B:
這篇是不觸發,應該是指沒開起來吧?

灰太狼的應該是可以觸發,觸發後大部份電壓都有,電流到 0.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EC 是 KB9012/KB9022  討人厭的 EC

鍵盤接口在EC背面,距離夠短可以接線讀寫

hi 楊大俠
您好
記憶體是ddr3L的
要讀寫EC哦
從KEYBOARD接口進去?

可以試試

明天再來試試看
好像要接幾條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楊大俠
您好
記憶體是ddr3L的

這是EC BIOS 剛好有分離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篇是不觸發,應該是指沒開起來吧?

灰太狼的應該是可以觸發,觸發後大部份電壓都有,電流到 0.5A ...

我是說EC接線讀取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楊大俠
您好
記憶體是ddr3L的

+RTCVCC 電壓有沒有過低~?

剛剛看到同一塊維修文,RTC電池拉低RTCVCC電壓,先拆掉試試

還有記憶體兩個插槽都試試

楼主:
楊大俠 你好

那顆小電池有3.26伏特
我也有拆掉
開機狀況依舊

另外另一個記憶體槽
一個是0.47A, 一個是跑到0.35A

那有需要讀取ec的資料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你好

那顆小電池有3.26伏特

獅子魚大有給 EC 檔了阿

你就讀你的出來和 11樓的檔案比對一下,如果差太多就有機會

或者就直接刷了,原本的記得備份

楼主:
HI
早上接了一下
轉接座(pin 1~8)依序如下:
轉接座       keyboard
pin 1  -->     23 (KSI4)
pin 2  -->     26 (KSI7)
pin 3 -->      空接
pin 4 -->      4   (KSO3) GND
pin 5 -->      25 (KSI6)
pin 6 -->      24 (KSI5)
pin 7 -->      空接
pin 8 -->      +3v(要接那邊的電呀?)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樣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早上接了一下
轉接座(pin 1~8)依序如下:

嗯,比對過是一樣,我看字面的意思 (%^&* I/O) 不知是不是接到EC供電 +EC_VCCA

我自己是習慣主板上電,這樣 EC 自然就有供電

裸板上電注意周圍要清空不要去短路到,

楼主:
楊大俠 你好

我接好後如下

偵測ic不到
就讀不到裡面的資料

以這樣的接法
按開機鍵就沒有反應

還是我換一顆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你好

我接好後如下

看錯點位圖 有時候線太長會讀不到
你不是有KB9012轉接板 拆下來放到轉接板讀取看看

网友:
我平常用的長度差不多低於10cm ~

補充內容 (2020-11-9 01:29 AM):
線很短,所以我板子和燒錄器疊的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錯點位圖 有時候線太長會讀不到
你不是有KB9012轉接板 拆下來放到轉接板讀取看看 ...

Hi

獅大魚 大您好

我順利拆下來及安裝到轉板上
費了點時間

就連線的到

EC讀出來的資料

接下來要先比對一下,
再刷獅大魚大給的EC資料嗎?

楊大俠 謝謝
我下次先把線量好再來接看看
不然每次這樣拆,好像很有難度@@

楼主:
我己經拆下來了捏
先燒了您上次傳的
還沒回焊回去

所以是先試那版?

网友:
都有電壓電流到0.5a了,為什麼想刷ec程序呢?

楼主:
剛剛先刷獅子魚大的第一版的EC
電流一樣會上到0.5A左右
電源指示燈就不會亮

現在準備再拆下來刷第二次的ec看看
練一下焊EC技術的節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先刷獅子魚大的第一版的EC
電流一樣會上到0.5A左右
電源指示燈就不會亮

ec前半段待機到電源開啟的工作都已完成才會有電流0.5a,您應該查還欠什麼電流或電壓或是pg或是電源都具備了,接下來該做什麼動作才對,在刷ec應該還是0.5a,純供您參考

楼主:
獅子魚大的第二次 EC

楼主:
刷了獅子魚大的第二次EC,
電流只到0.3安培

下午再弄回之前的版本
原本的嗎?
再來檢查其它的

网友B:
電路圖最後一頁是時序,看看有沒有少了什麼

我記得你不是有數位示波器?接近 0.5A 的話,不知道有沒有讀 BIOS了

如果電壓都有,就看誰沒有工作了...

參考:https://kknews.cc/zh-tw/news/vrnlql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最後一頁是時序,看看有沒有少了什麼

我記得你不是有數位示波器?接近 0.5A 的話,不知道有沒有讀 B ...

好呀!
晚上就把EC先恢復之前的狀態後
我再去拿示波器來勾看看

要看開機時bios有沒有通訊喔!

楼主:
剛剛量一下 bios
u56第六pin
SPI_CLK 沒有波形
那不就表示沒有讀取BIOS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一下 bios
u56第六pin
SPI_CLK 沒有波形

嗯...

時序倒著查回去囉~~

楼主:
好的   但感覺有點不妙!壞大颗的就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但感覺有點不妙!壞大颗的就冏了

對啊

--
你有數位示波器方便許多,有時候測量點有3V電壓看似正常,可是卻不知道它有沒有傳遞訊號

我記得你不是也有BGA返修台,N2930 一顆不貴啊

楼主:
真的!正想找機會來試試看  修不修的好是其次,至少要換換看,但有上、下火之分,不知道有建議的溫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