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飛利普PHILIPS 49PFH5210/96液晶電視無待機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0-11-06):
飛利浦PHILIPS 49PFH5210/96 49吋LED液晶電視無待機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飛利浦PHILIPS 49PFH5210/96 49吋LED液晶電視無待機燈.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PHILIPS 49PFH5210/96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升壓板.

▼從背後量測這棵散熱片下方之U401
LNK6777V有多處短路.

▼原來下面炸裂.

▼手上剛好沒這棵直插封裝更換
直接以LNK6777K貼片封裝.對好腳位貼在背面.

▼試機.待機紅燈亮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散熱片下方之U401 LNK6777K 換貼片封裝,

最終散熱片還需要嗎?

网友:
與SIMON大有相同疑問?
是用導熱貼把熱傳給底板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片下方之U401 LNK6777K 換貼片封裝,

最終散熱片還需要嗎?

散熱片是接地.我還是放在原位.
避免以後如有換回直插式可用.
貼片就直接加上學姐牌導熱膠.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97-1-1.html
多貼幾片導熱至電視鋁底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經驗中都是炸前面,炸背面倒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驗中都是炸前面,炸背面倒是第一次看到~~

因為上面有散熱片炸不破.只好從下面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