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啟動電容如何接線

楼主(2020-11-07):
請問一下,因為舊電容買不到一樣容質
求問新品接線問題
新品2灰1紅1棕1紫
舊品2紫1紅1棕1灰  1紫接檔位1,1紫1紅接正反開關,棕接檔位2,灰接檔位3

网友A:
照一下舊電容容量值與接線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下舊電容容量值與接線較

舊電容跟舊接線照

网友B:
新舊品 紫色看成灰色 灰色看成紫色
就是紫色跟灰色互換

新舊品有一容量不同 有一個段數的風量會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舊品 紫色看成灰色 灰色看成紫色
就是紫色跟灰色互換

舊的是4.5-6-16
新的是4.5-6-12
是不是變成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的是4.5-6-16
新的是4.5-6-12
是不是變成這樣

答對  不過沒獎
祝你修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對  不過沒獎
祝你修護

今天更換後1-2檔風速算正常,3檔是慢速的,但變的無敵慢
請問是4.5-6-6後面那個6數值太小的關係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更換後1-2檔風速算正常,3檔是慢速的,但變的無敵慢
請問是4.5-6-6後面那個6數值太小的關係嗎 ...

容量不一樣 轉速當然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一樣 轉速當然不一樣

所以是後面原本16變12的關係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後面原本16變12的關係囉

對的............

楼主:
所以數值大的轉的比較快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數值大的轉的比較快嗎

你在後端的6UF電容並上一個4UF電容 即可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後端的6UF電容並上一個4UF電容 即可了解

是照片中一條灰線跟一條紫線嗎?
我一條灰線是接1檔位置,一條是接正反轉那顆開關
請問是並聯哪一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照片中一條灰線跟一條紫線嗎?
我一條灰線是接1檔位置,一條是接正反轉那顆開關
請問是並聯哪一條

灰色有兩條 其實是同一條 只是分兩線 任一條都可
任一條灰色 跟 一條紫色 並聯一顆4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有兩條 其實是同一條 只是分兩線 任一條都可
任一條灰色 跟 一條紫色 並聯一顆4UF的

好的,感謝您
假日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