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VCK4007拆卸求助

楼主(2020-11-07):
這台吸塵器的通病就是電源按鈕,超級難按。每次都想用鐵鎚去按開關。
這幾天按電源沒反應,想拆開自己處理,但只有上方4顆螺絲,還是拆不開
正上方4螺絲孔位,
前方
後方
下方2個孔,但裡面沒螺絲
小枝一字起子怎麼挖,就是找不到卡榫。

网友A:
  底部有六個圓形凹處, 有無作用?

  感覺是黑殼與銀殼之間需以撬棒巧勁 "開殼".

网友B:
部份機型螺絲與貼紙和須拆開過濾網

网友C:
試試拆除ˋ自動收線鍵及電源按鍵。

自動收線及電源按鍵

自動收線及電源按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試試拆除ˋ自動收線鍵及電源按鍵。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有六個圓形凹處, 有無作用?

  感覺是黑殼與銀殼之間需以撬棒巧勁 "開殼". ...

凹槽是塑膠模具脫模用?那邊挖過沒有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拆除ˋ自動收線鍵及電源按鍵。

請問按鍵怎樣拆?
用暴力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按鍵怎樣拆?
用暴力挖嗎?

參考 38秒開始
https://www.ixigua.com/663778054 ... hcrBSlkgEnDSnBCGGUQ

网友D:
上面3顆十字螺絲.1顆星型螺絲~~~~"電源線"那邊還有1顆十字螺絲~~~~"電源開關"挖起來裡面還有一顆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3顆十字螺絲.1顆星型螺絲~~~~"電源線"那邊還有1顆十字螺絲~~~~"電源開關"挖起來裡面還有一顆十字

那不就和Diry Devil VS8一樣,VS8我也是挖很久才起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就和Diry Devil VS8一樣,VS8我也是挖很久才起來。

哈哈~~~我的也是開關壞了.剛剛才分解完成才馬上來分享>"<......不過開關也是不好挖......

螺絲位置

螺絲位置

開關卡榫1

開關卡榫1

開關卡榫2

開關卡榫2

開關

開關

開關樣式

開關樣式

開關樣式

開關樣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的也是開關壞了.剛剛才分解完成才馬上來分享>"

找的到開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的到開關嗎?

有問公司看看有沒有零件.......公司還沒回覆.....沒有就要跑電子街問看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的也是開關壞了.剛剛才分解完成才馬上來分享>"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謝謝告知~~~下次會改進~~造成困擾抱歉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份機型螺絲與貼紙和須拆開過濾網

很多都要拆下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的也是開關壞了.剛剛才分解完成才馬上來分享>"

請問一下,上面4顆螺絲,後面電源線1顆,
電源按鈕移除1顆,一共6顆移除後還是拆不開。
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