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8650 0V 重置CID,充電可能性之討論

楼主(2020-11-07):
緣起:
       近來手邊電池都因為不明原因,造成單顆0V無法充電的狀況。

論壇文章1中有提到使用針筒與水壓力強迫讓CID重新接觸接點,讓電池可以充電。

影片1中則是利用物理性讓CID失效,也提醒操作時避免外皮破損,造成短路電池發熱的意外

小弟使用影片中小一字起子,透過起子讓CID往下壓的方式,解除斷開的狀況。

過程:
        兩顆Panasonic解開後,量測約2.8V、另一顆USB風扇附贈的電池則是0.2V,

使用手機充電器充電半小時之後,量測電壓約1.9V,但是電壓一直向下掉。

由於沒有電池容量、內阻檢測設備,所以無法分析其真正原因以及確認該電池是否可用抑或容量短少?

小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興趣使然,爬越多更多東西是不熟悉的。

若有錯誤請指正,感謝!

參考資料:

文章1:18650電池另類搶救法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026&page=1

文章2:鋰電池標示3.7V, 但量測輸出點為何是4.2V ?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286-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OO)

文章3:鋰電池的平衡充電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394-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OO)

文章4:18650鋰電池充電方式(CC與CV)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778-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OO)

文章5:多解密18650電芯誕生全過程 https://kknews.cc/news/4qe3ov2.html (出處:IT之家)

影片1:18650 CID Reset DON'T DO 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LuXf3N5jQ

网友A:
單顆電池0V不見得都是CID, 用一些奇怪方式救回的成品蓄電與特性都不好,
18650雜牌新品單價不高, 花費的時間成本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顆電池0V不見得都是CID, 用一些奇怪方式救回的成品蓄電與特性都不好,
18650雜牌新品單價不高, 花費的時 ...

了解。
有特別在筒身上紀錄它的健康狀況,目前想到LED手電筒備用電池應該是它的其中之一的出路。
感謝回覆。

网友B:
我也有7.8顆三星的18650放久變成0V
不敢亂拆,有些就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7.8顆三星的18650放久變成0V
不敢亂拆,有些就丟了
安全第一,也有點可惜~

我的DELL 6 cell也是三星,充飽就晾在一旁。

這樣也變成健康狀況不佳fair,目前可充,就看它何時死透,我來殺雞取卵。

另一顆slice新普(SMP)反而是健康的,真的讓我無言。

网友:
所有的電池都是消耗品不要浪費時間去拯救。
所有的電池的老化都是不可逆無法回春。
18650 電池上頭都有標示生產時間,太久也不用測了直接拿去回收。
鋰電池的電壓曾經放到低於 2.5V 也傷到沒用了,直接死了這條心。
充電容量等於放電容量,紀錄定電流充電充到 4.2V 的時間計算機按一下就是實際可用容量。
電池放電時測內阻,紀錄空載與加載的電壓差除以定電流放電電流就是直流內阻。

网友:
電池沒電,我隨便列舉幾個可能原因...
1. 自然老化,壽命到了
2. 過放損壞
3. 過載保護
4. 其他...
損壞原因可能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以上可能無法代表所有狀況...

但有簡單的方法來說明...
1. 物理性的損壞
2. 電子性的保護
在痞酷的維修,常常會聽到"檢到軟的..."
以為是軟的...
簡單的說,有時候簡單換換(保險絲,電容,二極體,...)就修好...
也有以上情形換完狀況依舊(故障)...
所以...
A:  軟的==>簡單換換 ==> 電子性的保護
  解除(或簡單修愎)保護狀態,就可正常工作...

B:  硬的==>簡單換換無效 ==> 物理性的損壞(還有其他損壞)
  就維修來看多數需要有專業或耐心花時找出關鍵問題...
就電池來看就是沒救,硬是救回大概也會有蓄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