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X7500D 液晶電視無待機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0-11-07):
CHIMEI TL-42X7500D 液晶電視無待機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42X7500D

2.故障情形~有過電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

3.內部照

4.主機板

5.高壓板

6.T-CON

7.重低音喇叭及功率放大器

8.面板型號

9.數位/類比信號接收器

10.電源板

11.檢查待機電源沒有5V輸出

12.往前查電路發現5VSB電源輸出D205/D206蕭特基二極體(SB560~5A/60V)有一顆短路了

13.拆下D205測量確定掛了

14.後續換上一顆MBR5200~5A/200V代用

15.上電測試待機電源有5V輸出了

16.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