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鐵捲門遙控器經驗談

楼主(2020-11-07):
前天讀a大鐵捲門遙控器故障文章,為免影響原主題,便另外發帖分享處理經驗。

1. 之前也發過鐵捲門遙控器按鍵更新,用的不是原廠遙控器的照片,

剛剛再找,也只是保留到外觀的照片,沒辦法秀出內部電路軟板電路斷掉的情形。

2. 以前同事知道我會玩簡單DIY,便拿「升降式曬衣架」遙控器請我幫忙看,說是不好操作,

拆開後先是清理電池接點,復原後信號燈不是很穩定發亮,判斷也是微動開關接觸不良,剛好家裡還有餘料可以換,復原使用。

(換上第三個黑色按鈕,調整成按鍵面一樣高度)

3. 此外還有一個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把先前地下室車道的(舊)鐵捲門遙控器請店家重新設定成新家的鐵捲門遙控器,

拿回後使用,發現不是全部按鈕功能(上/停/下/鎖)都出現,便請老闆重調,

老闆有確認頻率,OK,

但也擔心又不成功,便拿出機器A,讀出新遙控器、寫入舊遙控器,似乎有錯誤信號(時間很久了,沒清楚記得),

再拿出機器B,連線新遙控器(右邊6支腳),讀出四組12位數資料,(也紙上抄寫一份,有還我)

改連線舊遙控器,寫入四組資料,再讀出,咦,不完全相同,重作一次,一樣不一致,判斷遙控器故障,

於是便建議改買一個,那時選一個有側面開關的,設定後使用。

4. 最後是鐵捲門控制器先前進過水,搶救後使用,一、二年前開始出現罷工,便改買滾碼式產品自己換上。

网友A:
按鍵架高使用久了有可能會造成焊腳貫孔脫落,

小弟習慣用透明厚塑膠片墊在pcb與按鍵中間,來增加高度與支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架高使用久了有可能會造成焊腳貫孔脫落,

小弟習慣用透明厚塑膠片墊在pcb與按鍵中間,來增加高度與支 ...

好建議,

墊個東西再焊,可以避免按壓久了,焊點故障。

网友:
現在淘寶的遙控模組便宜到爆(以下參考,沒買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1752911:N

网友B:
防盜拷的遙控器可能要買幾個備份,
免得日後發射器損壞原廠停產又無法拷貝,
變成整套重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盜拷的遙控器可能要買幾個備份,
免得日後發射器損壞原廠停產又無法拷貝,
變成整套重買  ...

似乎一般經驗中,大概都只注意到實際使用人員份數,不常聽到要留意準備家用和車用遙控器的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