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路面中華電信人孔蓋新施工方法

楼主(2020-11-07):
日前看到中華電信的檢修工作,拍下幾張照片分享。

1. 詢問工作人員,係先用金屬探測機確定位置,再施工切出長方形人孔蓋外緣,並銑出工作孔才能吊起人孔蓋

2. 工作孔下方對著人孔蓋的一字型開口

3. 另一個已經用台車輔助吊起的人孔蓋,連著表面柏油層一起掀開,估計有10至15公分

4. 中華電信線路乾井概觀

5. 復原,填補一些施工造成的裂口,整體來說還是很齊平,而且表面不是金屬材質減低路滑效應

看過這樣改良工法,便想以後是否修法禁止新設圓形人孔,就可以把金屬人孔都藏到柏油層裡面提升行車安全了。

网友:
台北市的路平專案人孔蓋降埋也是類似做法,降埋下去還有埋下RFID,每個人孔蓋都有個獨立序號,將來需要開蓋維修就要先掃描ID再定位開挖。

网友A:
米覺得如果是新設立的人孔蓋,可以在建立時做在一般路面柏油路的水平面以下,如果是舊的人孔蓋可能就沒辦法了?因為整個路面要墊高?是不要立法來規範?因為這個部份跟安全很有關係,謝謝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米覺得如果是新設立的人孔蓋,可以在建立時做在一般路面柏油路的水平面以下,如果是舊的人孔蓋可能就沒辦法 ...

舊有的人孔大部分都可以降埋,大多數人孔其實都蠻深的,拿掉鐵蓋跟邊框,往下打掉一些再安裝回去,路面不必升高就可以隱藏起來。台北市很多年前都一直在搞降埋,路面重新鋪好之後是真的很平,但幾年過去一些較常開蓋維修的人孔又出現了。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工法~

网友C:
裏面的水,是排到水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裏面的水,是排到水溝嗎?

就在裡面給土壤吸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覺得如果是新設立的人孔蓋,可以在建立時做在一般路面柏油路的水平面以下,如果是舊的人孔蓋可能就沒辦法 ...

以前剛好也遇見人員進去污水道做驗收改善,,

這樣圓形人孔,如果藏在地下,上面的柏油就不容易切出圓形,大概就不符合新工法。(原來就叫路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裏面的水,是排到水溝嗎?

估計路面滲水有限,

只是相關管線材料也要能耐水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舊有的人孔大部分都可以降埋,大多數人孔其實都蠻深的,拿掉鐵蓋跟邊框,往下打掉一些再安裝回去,路面不 ...

這是工業區內路面重鋪的前置工程,

真的先把方形人孔施工,藏得更深,

後來整個路面刨除重鋪,

因為沒有線路修理需要,現在人孔還埋在地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工業區內路面重鋪的前置工程,

真的先把方形人孔施工,藏得更深,

對,先將人孔蓋下降,鋪上臨時性瀝青,整段路降埋完成再全部一起刨除重鋪。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計路面滲水有限,

只是相關管線材料也要能耐水汽才行。

這我知道~~中華電信手孔(四方叫手孔、圓的才叫人孔)我家前面有一個~~

這些纜線裡面有包膠的.....不怕水氣~~當然廠商在放置的時候不會把
纜線接頭部位放在最低處接觸到接水~~~

有次廠商拉光纖、換電纜~~我就看他好幾小時幾百芯纜線編線、連接、包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工業區內路面重鋪的前置工程,

真的先把方形人孔施工,藏得更深,

台中工業區向上路機慢車道有一半都這種工法,
但騎車時依然是跳跳車,
我猜環中路到遊園南路間的向上路是台中人孔蓋最密集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