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 SONY KLV-32V300A 請問這是偏光膜壞或是面板老化

楼主(2020-11-07):
機器型號 32"
故障情形
請問這是偏光膜壞或是面板老化

网友:
偏光膜老化.......

网友:
我也有看過朋友拿過來的電腦螢幕變這樣的,
是不是久沒用的更容易變成這樣?常聽到的就是放儲藏室好一陣子,拿出來就變這樣
也不是說不能看,不舒服就是

网友:
這個 螢幕 的 白內障 ~
我現在的 電腦 螢幕 也是~

网友:
偏光膜老化

网友:
偏光膜老化,+1

网友(2020-12-11):
放置地點潮溼久了就會偏光膜不良,如果要放的地點有使用除溼機除溼,保持乾燥,就不容易壞.

网友:
偏光膜老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