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L42B12W改公板,屏線問題求助

楼主(2020-11-07):
請教國際TH-L42B12W改公板,屏線,插在公板那端腳位不過,公板只有30PIN,屏線40PIN要如何使用,,,少了2組信號線沒插在公板上
https://www.beyondinfinite.com/l ... s/LC420WUN-SCA1.pdf

网友A:
沒辨法~只能不接了~
您的屏有 10bit
所以會多~
公板就只支援 8bit
規格書上有寫 pin27 要接地 ~
就會成 8 bit~
可能顏色就會沒那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辨法~只能不接了~
您的屏有 10bit
所以會多~

fireway大;了解,感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