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TIS DIY火星塞

楼主(2020-11-08):
ALTIS 1.8 引擎形式1ZZFE
01上蓋只剩兩顆螺絲

02各缸的高壓點火線圈,有一個卡榫要往上扳,才能退出線組。

03(白圈)高壓線圈固定螺絲,(紅圈)要記得先轉起,
不然第三缸會卡住拔不出來。

04高壓線圈

05號稱可以撐10萬的SK16R11(才跑1萬)~鎖的不夠緊有點漏氣。
太扯了吧!應該是仿冒的(蝦皮還在賣喔)。

06左邊IK16R11跑2萬,中間是這次的主角只跑1萬,右邊是最便宜的K16RU11(40元)
正常K16RU11可以跑2~3萬。其實裝銥合金的也沒啥感覺,還是換回來便宜的。

07機油尺

08手冊機油交換量正常3.5L,若有換機油濾心+200cc。
這台車在之前有換過氣門油封(原本機油吃很大,大約1000km消耗500cc)
換過油封後就正常了,經過幾萬km的驗證,現在幾乎不會吃機油了

网友A:
右邊是最便宜的K16RU11(40元)
也想DIY,可以請教哪裡可買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是最便宜的K16RU11(40元)
也想DIY,可以請教哪裡可買到嗎?

蝦皮搜尋K16RU11,我是挑免運便宜的,我買@38*8顆免運

网友B:
我Altis最近也買了四支SC20HR11還沒換,一支$255,網路辨識方式也不知道正不正確

有的是說上面的型號是燒進去的,刮不掉,不過我覺得對岸應該也做的到

有的是說紅色盒子都大陸仿的,有和泰貼紙的才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Altis最近也買了四支SC20HR11還沒換,一支$255,網路辨識方式也不知道正不正確

有的是說上面的型號是燒 ...

我的SK16R11是紅色TOYOTA包裝!很仔細看還是看不出來真假。有人說看墊片!
不過有看到同一賣家同型號竟然兩種價格,一個標長效型。
後來乾脆買最便宜的來裝,2萬換一次也不到20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Altis最近也買了四支SC20HR11還沒換,一支$255,網路辨識方式也不知道正不正確

有的是說上面的型號是燒 ...

以前有買過和泰 最近買了一盒也是和泰的 感覺就跟以前的SC20HR11不一樣 懷疑是仿冒的 TOYOTA的消耗品 網路上很多仿冒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買過和泰 最近買了一盒也是和泰的 感覺就跟以前的SC20HR11不一樣 懷疑是仿冒的 TOYOTA的消耗品 網 ...

對啊,就算有和泰的貼紙,貼紙也能造假

我去爬文有人就在反諷,民間修配廠叫貨的汽車材料行,有分副廠、原廠,而原廠也是紅色盒子..

也是在暗示材料行的來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SK16R11是紅色TOYOTA包裝!很仔細看還是看不出來真假。有人說看墊片!
不過有看到同一賣家同型號竟然 ...

這個沒有假的,真的是假的根本無法點火。
價格差異在於產地與使用地區或庫存出清,幾乎三級跳,原廠與原產地是最貴的。商用功能合乎規定是無傷,斤斤計較是有差。

看看通用3C電池,就算原廠如電子零件同一型號都有分等級,何況仿品一樣能用,好壞平常人只能以時間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沒有假的,真的是假的根本無法點火。
價格差異在於產地與使用地區或庫存出清,幾乎三級跳,原廠與原 ...

其實不應該說假的啦!
是仿原廠商標,用比較差的材質混充原廠,讓一般民眾誤以為是原廠貨。

如果只是產地與使用地區或庫存出清的話,品質應當相同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Altis最近也買了四支SC20HR11還沒換,一支$255,網路辨識方式也不知道正不正確

有的是說上面的型號是燒 ...

豐田原廠價格是否相當,就給公司技師換
現在 VIOS 換14mm 火星塞 沒合用套筒就沒拆來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不應該說假的啦!
是仿原廠商標,用比較差的材質混充原廠,讓一般民眾誤以為是原廠貨。

查問都200起跳,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不應該說假的啦!
是仿原廠商標,用比較差的材質混充原廠,讓一般民眾誤以為是原廠貨。

你確定產地不同,品質都相同,不要對此懷疑。

网友C:
以前家裡開機車行 火星塞都有人來回收再製

网友E:
高單價的鉑銥合金火星塞才有仿的價值
K16RU11在機油倉庫一顆才賣NT38
2~3萬換一次也不心疼
如果有銅800之類的防卡膏可以塗一點在螺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家裡開機車行 火星塞都有人來回收再製

是嗎?
嚇鼠人,水這麼深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單價的鉑銥合金火星塞才有仿的價值
K16RU11在機油倉庫一顆才賣NT38
2~3萬換一次也不心疼

說的就是銥合金高價的。

轉買便宜的還比較安心。

网友:
只要點火線圈點火正常~~火星塞跳火正常、汽缸燃燒裝況好~普通的也很好用阿...

火星塞本來就是需要拆下檢查確認運作狀況的原件,該換就換掉它....

以前我都是用一整箱的......日本原裝進口

网友F:
題外話~樓主也是開 Altis 的嗎 ?
我的開了39萬多了,上次調胎看到這破洞,不知道版主有沒有同樣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題外話~樓主也是開 Altis 的嗎 ?
我的開了39萬多了,上次調胎看到這破洞,不知道版主有沒有同樣問題{n_08 ...

這是前副車架,有行車安全的顧慮,建議找修車廠換殺肉件

料號應該是51201-12431,日本網拍新品價日幣42680

不過39萬公里了,要不買新車折五萬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題外話~樓主也是開 Altis 的嗎 ?
我的開了39萬多了,上次調胎看到這破洞,不知道版主有沒有同樣問題{n_08 ...

應該沒有吧!
5K保養都有看一下車底。
這應該可以補一補吧!問問看板金的看值不值?
不知e大是哪一年的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是前副車架,有行車安全的顧慮,建議找修車廠換殺肉件

料號應該是51201-12431,日本網拍新品價日幣426 ...

有在考慮,只是現在手上資金不太足夠
在這個破洞之前,已經補過兩邊輪拱旁和備胎位子了...
現在又發現這個不明顯的位子
ps.大大是專業修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吧!
5K保養都有看一下車底。
這應該可以補一補吧!問問看板金的看值不值?

有去詢過價,五到八千不等
2005年的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去詢過價,五到八千不等
2005年的車

嗯!如果短期沒有換車打算的話,我會花幾千元補起來。

畢竟新車也要6~70。

我的車況還好,不忍心它睡路邊,每個月都多花好幾千租房子給它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在考慮,只是現在手上資金不太足夠
在這個破洞之前,已經補過兩邊輪拱旁和備胎位子了...
現 ...

請問閣下住在沿海地區嗎? 因為我老家靠近海邊,

停在外面的車年份久了一定出現這樣的鏽蝕洞,海邊的鹽風鏽蝕力驚人

我不是專業修車的,只是偶爾會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短期沒有換車打算的話,我會花幾千元補起來。

畢竟新車也要6~70。

前面補板金就花9K+避震器兩支7K+後輪軸&四輪碟盤&制動磅總成20K
有點覺得無底洞

但是引擎安靜(無漏油也無大小修)+變速箱正常作動,內裝狀態還很好又不太捨得...
說真的非常猶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閣下住在沿海地區嗎? 因為我老家靠近海邊,

停在外面的車年份久了一定出現這樣的鏽蝕洞,海邊的鹽風 ...

我這台車庫車 ! 全車大部分還是原漆,但先前家人常在基隆北海岸和陽明山使用
我覺得是底盤爛成這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