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手機換電池後,螢幕花屏 問題求助

楼主(2020-11-08):
狀況就標題所示

型號:iPhone 8 PLUS

之前有自行拆過並移植主機板,那時換完後都是正常。
近期因為手機電池續航力比以前差很多,就買個電池來換。
沒料到,換完電池後面板居然花屏了...

每次亮屏時,亮線與色塊出位置都不一定。

請問這樣是屏掛了?還是主機板掛了?

若屏掛了好處理,主機板掛了就...

网友A:
版上應該有在修手機的人

感覺是軟排沒橋好,看看軟排接頭銅泊有沒有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上應該有在修手機的人

感覺是軟排沒橋好,看看軟排接頭銅泊有沒有翹起 ...

一開始也是這想,試著去壓穩排線,但狀況依舊...

网友B:
有遇過同樣狀況,排線插頭或主板插座異物掉入,重新清潔後裝回壓緊,狀況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遇過同樣狀況,排線插頭或主板插座異物掉入,重新清潔後裝回壓緊,狀況排除。 ...

那時有試著清潔過,狀況還是一樣...
但會在試試看。

网友C:
樓主是不是先拆螢幕排線後才拆電池接頭與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是不是先拆螢幕排線後才拆電池接頭與電池?

我是先拆電池排線才動螢幕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拆電池排線才動螢幕排線

接點、排線、螢幕、主板都有可能,都是先從簡單與便宜的先下手排除。
如果又是急用不想浪費時間等材料寄送就拿去維修店家讓他們檢查,幾乎都可以馬上找到問題當場處理。
不是自己專長又是收費合理的店家我會給人家賺。

楼主:
找到故障點了
拆螢幕排線時,可能不小心摳歪了一個電感(應該是磁珠)
紅框處,一邊焊盤還在,一邊就不見了,這下可頭痛了

找到問題點後,試著在網路上東翻西找,看有無點位圖,後來找到一個軟體phoneboard
軟體本身有預載很多手機的電路板,可以尋找點位連到那些位置
紅色的點,本次需要尋找的點位
多數的可用點位都在鐵殼內或在IC下方,然而ROM顆粒旁有碰觸的位置

礙於原先的位置太過狹小,焊槍頭難碰到,怕把事端擴大,決定改用相連的位置
採用跳線的方式修補

經過一番的眼力大挑戰後,戰戰兢兢地把主板裝回,螢幕排線扣上,電池扣上
最後按壓電源鍵,等待是什麼畫面出現

感動的一刻出現,終於不在是花花綠綠奇形怪狀,而是正常的蘋果出現了
這次教訓,下次拆排線時要多加小心了

備註:因為phoneboard軟體超過4MB限制,請各位自行搜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上應該有在修手機的人

感覺是軟排沒橋好,看看軟排接頭銅泊有沒有翹起 ...

找到問題了,請看第9樓

网友:
恭喜 完修  賺到了

网友D:
問下 現在賣的電池 有支援 IOS 電池 % 顯示嗎?  之前 不是說 IOS14
副廠電池 會有 電量 顯示100%的問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下 現在賣的電池 有支援 IOS 電池 % 顯示嗎?  之前 不是說 IOS14
副廠電池 會有 電量 顯示100%的問體 ...

這個目前可能無法回答
我的i8p還沒升級到IOS 14版,還停在13版

因為聽聞14版問題大小不斷,就沒升級上去。

网友:
可愛大難得發言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發財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