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帶載能力差的可能原因

楼主(2020-11-08):
開關電源常見問題除了打嗝問題外,較常見的是帶載能力變差,請觀看影片中的測試引導,找出可疑的元件故障.

楼主:
請找出電路中造成打嗝的可能元件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找出電路中造成打嗝的可能元件有哪些?

可以用簡單的角度來看否
直接簡化跟初級啟動與控制電路...
不知道這麼還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簡單的角度來看否
直接簡化跟初級啟動與控制電路...
不知道這麼還差多少? ...

1.有些故障品是在未帶載時,就已發生打嗝現象,其故障原因是由啟動電阻或PWM芯片的輔助電源產生元件故障造成(如濾波電容/整流管/限流電阻等).
2.至於待載能力差,也有可能是初級端或次級端的濾波電容略劣化造成.
3.至於無輸出或輸出電壓過壓或過低,也常見是在輸出端的回授元件故障引起,有時也可在斷電下,使用外部直流電源加於輸出端來測試此部分電路的好壞.
4.至於高頻變壓器的檢測,亦可使用blue ring counter加以測試.
5.而主芯片的好壞,也可以電表測量其電源腳對地的双向阻抗,加以判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