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2台豆漿機,型號SU-3383

楼主(2020-11-09):
這二台是國中同學來參加我們公司活動,順便請我幫她修的
雖然外箱不一樣(紅,藍)
畫在外箱的型號也不太一樣(SU3382;SU-3383),
內容裝的是同一種豆漿機(是不是很蝦呢???)
正確的型號是SU-3383
反正不管,二台都是馬達不能轉動~~~~~~~
第一台用手轉一下馬達會動~~~
先檢查外觀有無問題
結果電源線怪怪的,先換一條好的再說

再來練習如何拆解吧
第一台
先拆外殼
10個螺絲,其中一隻是特別長的在把手處
電路板有塑膠蓋
此時突然掉了一個螺絲,
然後找找了老半天,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用途,也找不到安裝孔~~~~
接著馬達就可會動了

結論是
這應是傳說中的卡到陰吧~~~~至於那根螺絲是什麼做用,我也不知道

=====

第二台用手轉馬達,居然轉不動,應是軸承有問題
這需要全拆點油處理
要先拆掉刀片才能到裏面拆馬達~~~
沒想到它這種刀片設計很危險又不好拆~~~~
很容易就割到自己的小手~~~~~
於是我想用機具做一個夾具來處理它
隨手撿的木頭,銑刀銑一下
卡住,然後用8號板手一轉,輕輕鬆鬆又不傷玉手
傳說中的蟬翼刀嗎???
開始排列順序

重覆A1-7全拆了螺絲
小心取出馬達,紅色地方是卡住的主因
這地方不知為何乾掉然後生锈了
就用沙拉油點上轉幾次,就會動~~~(因為我沒潤滑油,就隨手拿廚房的沙拉油弄一下,反正最後也會吃掉~~~要用的安心)

接下來依順序組裝
測試

===
二台都完修了..接下來要用檸檬酸清洗幾次就可以真正拿來用了

==
後記看一下它的馬達型號 為HC6331-
上網查一下,與九陽豆漿機用的一樣的馬達

网友A:
恭喜完修,只是第一台沒找到原因,可能會返修。

网友B:
第10張圖是銑床嗎?連大傢伙都拿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0張圖是銑床嗎?連大傢伙都拿出來了

WISH好眼力
這台是公司的銑床(86年的)..
我剛來公司常用它來鑽或是銑製作的機構來裝我的電路板.....
雖然我自己是學電子的.......機械加工都略自學一些.....而且有許多沒見過設備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只是第一台沒找到原因,可能會返修。

第一台最蝦..還不知道為什麼馬達不會轉

网友C:
中國豆漿機與本地豆漿機有價差,同款出現很正常。且有售各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國豆漿機與本地豆漿機有價差,同款出現很正常。且有售各式零件

我猜它應比九陽便宜許多........上網一查連電路板都幾乎是共用的......
外觀也很雷同
......所以就算它壞了什麼,都可以輕易找到替換元件......
.....不過這次是用土法去修理它.......
.....最沒有把握是油封培林這部份...它需要有橡膠墊片這種配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來參加活動,可以幫她修理,因她是美眉嗎?

网友E:
九陽的豆漿機問題非常多,,,

网友:
顎東老男孩修老鄉的豆漿機都快成精了~~~我去~

网友F:
馬達放在下方,杯子裡有液體的設備 (包含洗衣機) 都有著一樣的問題,就是久了液體會從
轉軸處滲入。基本無解。高溫又會造成更多問題。

有三種對策。
1:定期檢查維護保養更換。但家用產品不太可能這麼做,都是等到壞了才來處理。
2:把馬達改做在上面。新的豆漿機好像都這麼幹了。
3:改成用磁浮分離方式,讓整個轉子泡在液體裡。不過這種扭力不足。我買的奶泡機就是採用這種模式。

网友G:
包裝外箱還保存著,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來參加活動,可以幫她修理,因她是美眉嗎?

國中同學.....是媽媽了~~~~~
主要是我們每年都被科技部說要辦什麼科普活動....
她兒子有興趣........
她同學..就是我..也是其中一站的站長........
順道一起辦國中同學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九陽的豆漿機問題非常多,,,

不過它是一很好的指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包裝外箱還保存著,不容易

哈~~~~我一拿到也很吃驚...聽說有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達放在下方,杯子裡有液體的設備 (包含洗衣機) 都有著一樣的問題,就是久了液體會從
轉軸處滲入。基本無 ...

g大
果然有研究啊

礠浮的讓我想到我的工作是做低溫超導體
如果變成常溫超導體再加上永久磁鐵就會像磁浮一樣一直轉.....而且是非接觸面的.

馬達改上面好像不錯的主意

网友:
豆漿機都有加熱功能,很多的豆漿機馬達都是設計在上方,
但都逃不過蒸氣的摧殘,拆開沒有一顆馬達不生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