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32A1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0-11-09):
CHIMEI TL-32A1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聲、無影、背光不亮,以功率錶監看已完成開機過程,從待機藍燈到開機無燈號

2.型號~CHIMEI TL-32A100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先測試LED迴路,不通表示有燈珠開路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測試舊燈條,有一顆燈珠故障開路

11.將拆機高級燈條安裝定位,採用10燈*3條*3V串聯=90V/凹透鏡/全鋁基板方案。
    原廠配置為8燈*3條*3V串聯=72V/凸透鏡/銅底基板方案。

12.點燈測試~亮度、均勻度都OK

13.點燈電壓DC88.76V上下

14.符合LED升壓恆流板輸出範圍

15.在影像標準模式下,消耗功率42W左右還是很省電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12.點燈測試~亮度、均勻度都OK
wet大: 請教一下,您這圖是怎麼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點燈測試~亮度、均勻度都OK
wet大: 請教一下,您這圖是怎麼拍的? ...

都一樣用自動模式啊!

你覺得特別的點在哪裡?

网友:
對焦、測光而己,如果是手機,對焦點用手指觸控較亮的地方,就會自動調整

加上拍攝有點角度,沒有直視燈珠正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一樣用自動模式啊!

你覺得特別的點在哪裡?

拍起來光煞煞…看不到底。
楊大說到重點了。

网友:
請問吸盤哪邊買?

楼主:
以後請自行P拍搜尋,便宜一大堆

https://find.ruten.com.tw/s/?q=% ... 8%E6%89%B6%E6%89%8B

剛又買2支68*2-8(彩票折抵)+免運(-60)=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起來光煞煞…看不到底。
楊大說到重點了。

因為代用燈條是凹透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後請自行P拍搜尋,便宜一大堆

https://find.ruten.com.tw/s/?q=%E5%AE%89%E5%85%A8%E6%89%B6%E6%89%8B ...

感謝告知! 來去看網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