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星ua43ku6000w疊影維修

楼主(2020-11-09):
ua43ku6000w
面板型號

疊影

這台比較麻煩的是,斷開何任一邊屏線是無法顯示的會一直開關機的。
只好用一個一個遮了,運氣好遮第6次才ok。
左邊的從左邊算起遮9~23隻腳就好了

遮好的畫面還是滿好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實例,因為你上傳的圖片有多張重複的,重複的圖我就私下幫你刪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實例,因為你上傳的圖片有多張重複的,重複的圖我就私下幫你刪除了。 ...

好的大大,可以把圖轉正嗎? 我這麼用就不能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大,可以把圖轉正嗎? 我這麼用就不能轉

圖要轉那個方向是要在上傳前就要決定,像痞酷網是希望以橫式為主,一旦上傳就無法改變方向了。
下次發帖再注意即可。

网友B: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其實細看遮的那一邊畫面還是有差一些些的...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不好意思問一下:遮敝維修是三星面板獨家的?

网友:
恭喜完修,希望可以撐很久,修過LG也用這個方法,撐一個月就GG了。

网友:
不錯的維修文,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使用遮的方式原理是為何呢????有點想不透...

网友:
謝謝分享一篇維修實例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其實細看遮的那一邊畫面還是有差一些些的...

似乎無法100%完全修復,都有一些小瑕疵,也可能無法撐很久,請問對嗎?

正在用遮蔽法修復SONY 46W700A AUO面板
可看了但是目前無法完全無瑕疵恢復
正在想要不要繼續搞下去,有點怕把連接器/排線給搞壞了

网友:
請問遮這麼多PIN完全修復都沒瑕疵嗎?

我只遮了4PIN/60PIN,你的是80PIN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似乎無法100%完全修復,都有一些小瑕疵,也可能無法撐很久,請問對嗎?

正在用遮蔽法修復SONY 46W700A A ...

AUO面板疊影...
AUO的T-COM上有顆IC短路要換掉or換一片T-COM...
先隔離排線,再接上電測試...
不先隔離排線,會再燒掉IC...

网友:
恭喜完修,只是也搞不清楚遮蔽排線&撕耳朵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UO面板疊影...
AUO的T-COM上有顆IC短路要換掉or換一片T-COM...
先隔離排線,再接上電測試...

沒說清楚不是疊影是影像跳動(46W700A有這問題的不少)

网友:
原理不難
簡單的說本來有兩個驅動同一點
現在只剩下一個驅動
畫面當然有差
如果沒差原廠要多一倍控制驅動幹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說清楚不是疊影是影像跳動(46W700A有這問題的不少)

抱歉... 之前修的那台忘記故障狀況了! 只知道是從別片T-COM殺肉一顆IC到這台T-COM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20-12-15):
換COF能徹底解決問題, 但是設備與材料不好搞 , 我是卡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