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42G 銅箔銲點脫落、電池問題

楼主(2020-11-09):
各位前輩好:
小弟是外行人。
不小心將筆電主板上,CMOS電池 ML1220 負極 銅箔的銲點 給弄掉了

【Acer 5742G 主板型號】
 PEW71  LA-5894P
 Rev:1.0
 2010-12-27
 Made In China

【問題一】
PBJ1負極」可否改用「C425負極」替代,能否將「電池負極」飛線到「C425負極」?

LA-5893P 點位圖,因為找不到 LA-5894P

LA-5894P 線路圖

【問題二】
ML1220充電電池,是否可改為蓄電量較大的 ML2016 或 ML2032 呢?
會不會因為後者的放電量較強,而讓主板上的其它零件損壞呢?

電池比較圖,外行人的我實在看不懂

感謝指教。

補充內容 (2020-11-14 10:26 PM):
【問題解決】
如 楊大俠 的建議,測量螺絲孔、C454有對地互通,阻值為0。
將 新買的 ML1200負極 銲在 螺絲孔。
時間不會重置的問題解決。

网友A:
1. 我覺得旁邊螺絲孔也可以,先對螺絲孔的銅泊打對地,先確認有沒有和GND互通,
    通常螺絲孔都是對地,不過偶爾少數有的是完全獨立
    最靠近的是 C454 的GND吧~

2. ML1220 沒上電充電很容易掛點,ML1220我買過新的,上電一整天充都只有 2.7V左右
    不過也還能讓CMOS及時間不會重置。沒換過大顆的過,看看有沒有人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覺得旁邊螺絲孔也可以,先對螺絲孔的銅泊打對地,先確認有沒有和GND互通,
    通常螺絲孔都是對地, ...

感謝 楊大俠 的寶貴經驗。

1.好的,等我買 ML1220後,再拆機來測 螺絲孔C454的GND 是否互通
   飛線到螺絲孔的銲點較大,對我來說更方便焊接。

2.原本那顆在不接筆電旅行電池、不接變壓器的情況下,過半天再開機,時間就會跑掉!
   拆下後, ML1220 測電壓剩 0.5V。

所以才想換 新 ML1220 或 能否換更大容量的(ML2016 、 ML2032)?
機殼內還有空間用來改裝放大顆的。

我爬文找不到有類似換大顆 ML型的案例,
倒是查到以前有國外網友說:「不建議將 ML型(可充電) 換成 CR型(不可充電),
因為會有一定風險。主機板若強制充電到 CR型,可能引起爆炸!」

看不懂電路圖的我,不了解大容量 ML型 會不會造成其它元件的損壞。
所以我還是買相同型號 ML1220電池來換好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的寶貴經驗。

1.好的,等我買 ML1220後,再拆機來測 螺絲孔 與 C454的GND 是否互通 ...

我碰過一台被改成 CR 的,電池沒有爆,二極體也沒改,主板也沒事。運氣好?

一般非充電常見的二極體是 BAT54C,下面的CHN202功能一樣

用 ML1220 充電式的會是 BAS4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過一台被改成 CR 的,電池沒有爆,二極體也沒改,主板也沒事。運氣好?
一般非充電常見的二極體是 ...

感恩 楊大俠 提到 BAS40-04 用來搭配 ML1220 充電式電池,且有圖文對照
得以讓我找到主板上的元件位置,了解運作原理。

[ 圖1 ]  線路圖 PBJ1

[ 圖2 ]  線路圖 D8的第2、3腳 互相對調就是我這主板情況。

[ 圖3 ]  點位圖 PBJ1 和 D8

[ 圖4 ]  主板 D8: BAS40-04 元件腳位

楊大俠 說:「我碰過一台被改成 CR 的,電池沒有爆,二極體也沒改,主板也沒事。運氣好?」
 依循前述原理,容我腦補一下:
 假設〝充電電壓〞是 3V,那麼...
 有沒可能那顆(不可充電)CR型電壓還沒低到被迫充電程度?
 又或者...
 日後 CR型電壓(小於3V)而被迫充電,但因充電電流小,短期還不足以爆開,時候未到?
 越想越是...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