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這個電路如何解讀?

楼主(2020-11-10):
新手請教這個電路如何解讀?
G1給high ,然後VCC_IO2流向S1,D1就會變high
接著G2跟著變high,VCC_IO1 流向S2,D2 變high

是這樣嗎?
謝謝。

网友A:
剛好顛倒.......G1為HI時D1為LOW,由於G2=D1,所以此時D2=HI,也就是D2=G1。

這電路圖畫法D與S跟一般習慣上下顛倒,沒注意看會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顛倒.......G1為HI時D1為LOW,由於G2=D1,所以此時D2=HI,也就是D2=G1。

這電路圖畫法D與S跟一般習慣 ...

請教,你的意思是,這不是一般 MOSFET N-channel 嗎?
為什麼要用2個 MOSFET 併在一起?

"由於G2=D1,所以此時D2=HI"  這也看不是很懂,
請教有什麼線上資料可以自學或是參考的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你的意思是,這不是一般 MOSFET N-channel 嗎?
為什麼要用2個 MOSFET 併在一起?

這是很基本的原理啊,電晶體、MOS都類似。

N Channel mos S接地,D經電阻接到高電位,當G是高電為時 N mos會導通,一經導通D跟S會趨近同電位,所以D1是LOW,相同道理可以推論出D2的電位。

至於為何要經過兩級來製造出一樣的訊號?這就要問原始設計者了,從整個電路也有可能可以看出為何這樣設計。

會這樣設計一定有它的理由,不可能故意設計無意義的零件上去。

网友:
緩衝器~
方程式為 Y(D2) = G1.
英文名稱為: buffer
為何用2顆呢?因為mosfet單極輸出就是反向而以,無法像電晶體一樣由 B->input, E->output 同向位。只好2階喔。

補充,不是單顆就是反向,還加上元件選擇問題,用 n mosfet 就是用2顆完成。

reference information:
http://www.hitequest.com/Hardware/a26.htm

网友:
前面對電路工作已說得很清楚,再補充二點:

1. IO1 與 IO2 的VCC電壓是不同的,所以無法直接連接,此緩衝器提供了準位轉換

2. MOSFET 的圖示中,G極的方向畫錯了,G極橫線的連出點應該是畫在接近S極處,而非D極處。MOSFET 的方向怎麼轉或鏡射都沒關係,但以上關係必須確保,才不會令人迷惑。可以搜索一下網路上別人的圖,細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