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NA-110GT 轉盤有異常聲音

楼主(2020-11-10):
各位大大,

今日家裡洗衣機ˊˊ運轉時, 有發現這個異常聲音, 研判是 運轉組 或 轉盤的波輪 有異常
但是由於15年以上未拆過, 固定螺絲完全卡死, 故將塑膠轉盤破壞,
再用鉗子把固定螺絲轉開... 後來買了一個全新的轉盤, 發現故障依舊沒改善

小弟想請問,

1. 國際服務站工程師說的軸心壞了, 是說圖2的齒有磨損, 造成波輪跟軸心咬合不緊密
所以產生異常聲音 ?

2. 還是 這個聲音不是來自咬合處, 而是運轉組本身的有其他地方有故障所造成 ?

如果是1, 我可能想用布或是橡膠墊看能不能卡在咬合處, 增加咬合力, 或是塗ab膠來固定

還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 感謝

異常轉動聲音如下一樣

https://youtu.be/OuPkW955gnI

网友A:
要測試是咬合度 還是軸心壞了
用調整鉗子 咬緊軸心 轉動看看 如一樣有聲音發出 那就是軸心內部問題 (換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測試是咬合度 還是軸心壞了
用調整鉗子 咬緊軸心 轉動看看 如一樣有聲音發出 那就是軸心內部問題 (換軸心 ...

S大,
我是有讓它空跑, 一切正常, 但是不知道 空跑 跟 用鉗子 夾轉, 是否有不同?
我明天會優先試試看
還有個問題是, 如果是咬合度問題, 不知道是否建議的方式處理?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我是有讓它空跑, 一切正常, 但是不知道 空跑 跟 用鉗子 夾轉, 是否有不同?
我明天會優先試試看

S 不是大 是學習中的小弟
空轉沒阻力一定正常
我看那軸心的齒牙 應該咬合還沒問題
如真咬合不緊 能用薄鐵片加固

楼主:
果然是軸心壞了 用S大的方法 會有雜音
果斷換新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