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壓器好壞該如何測試

楼主(2020-11-11):
請問是變壓器故障嗎?及該如何測試好壞判斷正常輸出電壓?感謝

本體沒任何標示,電錶量測輸出電壓5V ↓

電路板供電端標示9V ↓

供電後LED無顯示 ↓

補充內容 (2020-11-11 04:56 PM):
這台電源是110V

网友A:
依照1樓的測量結果與2樓提供的連結,綜合歸納後,研判電源很可能是220V的,這樣子變壓器輸出電壓就會是 5V x 220/110 = 10V ,且變壓器空載輸出電壓會比標示的滿載電壓高一些,因此,標示 9V 蠻符合的。

追加:

變壓器的故障一般有兩種情形:

斷路: 漆包線燒斷, 以電阻測量可以發現該繞組的電阻無限大。

短路: 漆包線間短路,通常是因過熱燒使漆與(或)銅絲燒熔造成,由於一般是局部短路,因此電阻變化不太大,但電感值會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58-1-1.html

很像一樣的

電路板差不多,這台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1樓的測量結果與2樓提供的連結,綜合歸納後,研判電源很可能是220V的,這樣子變壓器輸出電壓就會是 5V  ...

這台電源是110V的

网友C:
是用交流檔位還是直流檔位量到的,變壓器出來,一般都是交流的喔,這個板子上有整流二極體,更確定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交流檔位還是直流檔位量到的,變壓器出來,一般都是交流的喔,這個板子上有整流二極體,更確定是交流的 ...

我是用AC交流檔位,直接從變壓器量出5V的

网友D:
通常 變壓器故障  不太可能會出現 電壓 下降的 情形~

建議直接找個 9V 的 電源 接入測試一下 ~ (DC AC 皆可)

如果正常的話 有可能是 誤置了 變壓器 ~
也有可能 這台  是 AC 220V 的 ~
這可能要 詳細 確認 一下 ~

网友E:
以前110V環境正常使用過嗎 ?
也許 出廠時忘了將此220V變壓器更換為110V

變壓器  斷路時無輸出
若部分線圈短路時  主圈剩下漏電感  會很燙 若主圈有溫度保險絲一定燒
==> 沒機會 [ 輸出電壓5V ↓ ]

既然110VAC 輸出電壓5V ↓
就直接做 倍壓整流   接法google 就有

网友F:
要確認變壓器是110或220的,可量輸入端的無負載電流,小型變壓器大多會在50ma到100ma,如果是220的用110輸入,可能不到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 變壓器故障  不太可能會出現 電壓 下降的 情形~

建議直接找個 9V 的 電源 接入測試一下 ~ (DC AC 皆 ...

目前找不到9V電源測試,使用電源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110V環境正常使用過嗎 ?
也許 出廠時忘了將此220V變壓器更換為110V

一直是使用110V的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是使用110V的電源

如果你是舊的機器~
那真的是 110V 没錯~

使用 AC5V 的 變壓器 事實上 整流以後 DC 7V 左右 ~
然後 經過 7805 穩壓 是可行的~
但通常用使用 AC9V 的變壓器比較多~
如果你是使用一段時間後有問題~
那可能跟這個 變壓器 没什麼關係 ~ (可以用其他的電源做測試)
應該是 後面有 一些電子元件 有問題~

网友:
那個8叫做led數碼管,制訂上是3.5伏特就會亮。超過4伏特led會燒掉(先單點變暗,逐漸到整個八)。所以用雙八來做標準,是不對的。要看板子的電子零件是否壞了,至於變壓器標示5伏,其他標示9伏,因該是不關聯。有一種裝置叫升壓。八

网友:
(轉載並稍作編輯)

如何檢測電源變壓器的方法

電源變壓器的檢測通過觀察變壓器的外貌來檢查其是否有明顯異常現象。如線圈引線是否斷裂,脫焊,絕緣材料是否有燒焦痕迹,鐵芯緊固螺桿是否有鬆動,硅鋼片有無鏽蝕,繞組線圈是否有外露等。

  絕緣性測試。用萬用表R×10k擋分別測量鐵芯與一次側,一次側與各二次側、鐵芯與各二次側、靜電屏蔽層與一次側、二次側各繞組間的電阻值,萬用表指針均應指在無窮大位置不動。否則,說明變壓器絕緣性能不良。

  線圈通斷的檢測。將萬用表置於R×1擋,測試中,若某個繞組的電阻值為無窮大,則說明此繞組有斷路性故障。

  判別一次側、二次側繞組。電源變壓器一次側繞組引腳和二次側繞組引腳一般都是分別從兩側引出的,並且一次側繞組多標有220伏字樣,二次側繞組則標出額定電壓值,如15伏、24伏、35伏等,然後再根據這些標記進行識別。

  空載電流的檢測。有兩種檢測方法,其一,直接測量法。將二次側所以繞組全部開路,把萬用表置於交流電流擋(500毫安),串入一次側繞組。當一次側繞組的插頭插入220伏交流市電時,萬用表所指示的數值便是空載電流值。此值不應大於變壓器滿載電流的10%~20%。一般常見電子設備電源變壓器的正常空載電流應在100毫安左右(註:小型的應該在30mA上下)。如果超出太多,則說明變壓器有短路性故障。其二,間接測量法。在變壓器的初級繞組中串聯一個10/5瓦的電阻,二次側仍全部空載。把萬用表撥至交流電壓擋,加電后,用兩表筆測出電阻兩端的電壓降,然後用歐姆定律算出空載電流。

  空載電壓的檢測。將電源變壓器的一次側接220伏電壓,用萬用表交流電壓接依次測出各繞組的空載電壓值(U21、U22、U23、U24)應符合要求值,允許誤差範圍一般為高壓繞組≤±10%,低壓繞組≤±5%,帶中心抽頭的兩組對稱繞組的電壓差應≤±2%。

  一般小功率電源變壓器允許溫升為40~50攝氏度,如果所用絕緣材料質量較好,允許溫升還可提高。

當然,如果在使用中出現高溫異味,也就是所謂的焦糊氣味,則無需測量,可直接更換,因為高溫異味說明變壓器繞組的絕緣電阻了肯定被破壞了。

  檢測判別各繞組的同名端。在使用電源變壓器時,有時為了得到所需的二次側電壓,可將兩個或多個二次側繞組串聯起來使用。採用串聯法使用電源變壓器時,參加串聯的各繞組的同名端必須正確連接,不能搞錯。否則,變壓器不能正常工作。

  電源變壓器短路性故障的綜合檢測判別。電源變壓器發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癥狀是發熱嚴重和二次側繞組輸出電壓失常。通常,線圈內部匝間短路點越多,短路電流就越大,而變壓器發熱就越嚴重。檢測判斷電源變壓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簡單方法是測量空載電流。存在短路故障的變壓器,其空載電流值將遠大於滿載電流的10%。當短路嚴重時,變壓器在空載加電後幾十秒鐘之內便會迅速發熱,用手觸摸鐵芯會有燙手的感覺。此時不用測量空載電流便可斷定變壓器有短路點存在。

网友G:
這整串...感覺怪怪的...

怎麼沒有主述狀況,就說變壓器有問題....
怎麼不量一下...其他該工作的有沒有工作...
該有電壓的量一下電壓多少...

這樣應該可以更快找到問題是不是...

网友:
頂.............
目的是覆蓋外送茶在首頁巳刪除的廣告遺留下來的痕跡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整串...感覺怪怪的...

怎麼沒有主述狀況,就說變壓器有問題....

前還有一篇,沒放連結,現眼睛實在不好,如你能偶而承修,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差不多,這台是110V

斷章取義(只提供某部分),是沒結果的(量到的也要給圖(還不敢保證是真的))PO各點了N次,沒壞也搞到全壞

這個設計提供電源給控制電路再推動大變壓器
PCB左下電源》中上計時控制電路》右下驅動電子開關電路

七段顯示器不亮
你先查看此穩壓IC(紅箭頭)規格多少,再上網比對其輸入/輸出要求規格,依目前變壓器送電,量測穩壓IC三腳電壓看是否正確然後測其三點腳位,再決定是否變壓器或穩壓IC故障。
也可以量穩壓IC散熱片後(IC輸出/IC輸入)個別大/小電容(他會標示正負極最大容許電壓)。

看是輸出5V/9V/12V大多穩壓IC電壓(看是否故障)給控制電路

或著原變壓器,送電220V,次級接PC板2P接頭先離線,再檢測是否AC9V以上或更高電壓,靜置一段時間,無過熱電壓正常就是好的,再回到原穩壓IC是否符合該穩壓IC輸入條件。

哪就是該變壓器支援220V的,如堅持110V且要穩定只有更換變壓器。

另外檢修最基本工具可調電供,直接直流供電5V慢慢往上調,先查20隻腳IC規格,容許工作電壓,也會知道哪邊問題。

最終要靠自己,不然付費請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確認變壓器是110或220的,可量輸入端的無負載電流,小型變壓器大多會在50ma到100ma,如果是220的用110輸 ...

是的,要確定是110V或220V看空載電流就可判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