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model:X83 DA0X83MB6H0 REV: H 筆電 不充電問題請教

楼主(2020-11-12):
各位前輩好
又來請求支援了
這台機器原本無法開機
目視檢查發現充電口損壞,換好之後插電還是開不了機

把電池拔下來用電供充電,等電池有電後再裝回去後可以開機了
但是進系統後發現沒認到充電器
於是開始檢查主板,發現電源線排插旁邊有兩個元件損壞了
屍骨無存,都只剩下兩隻腳,無法判斷是什麼元件
想請前輩們提供一下電路圖跟點位圖,感激不盡

充電口損壞,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它造成那兩個元件炸掉只剩下腳?

兩個損壞元件的位置

主板型號
model:X83
DA0X83MB6H0 REV: H

网友:
電路圖
HP ProBook 450 G4 DA0X83MB6H0 RevH Quanta X83 Rev1A.pdf (1.58 MB, 下載次數: 24)

點位圖
HP ProBook 450 G4 X83.rar (100.85 KB, 下載次數: 17)

炸掉的元件記著打阻直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看起來向是變壓器入口處的電感,如果對地值沒短路,直接黏或找類似替代品接上應該就可以

网友A:
可能是那兩顆燒掉導致不過電

或是充電口壞掉以致中間的ID接點沒訊號, 某些HP筆電沒ID不給開機&充電

网友B:
看看隔離管有沒有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兩顆燒掉導致不過電

或是充電口壞掉以致中間的ID接點沒訊號, 某些HP筆電沒ID不給開機&充電

回前輩
我充電口已經買新的來換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隔離管有沒有燒掉

回前輩
我先把炸掉的元件補回去在測隔離管的部分

楼主:
回前輩
已經確認兩個炸掉的元件是什麼了
PC175  0.1U/25V_4
EC36   2200P/50V_4

可否再請前輩幫個忙
我有兩張廢板~不知道哪一個有適合的元件可拆下替換
DA0X81MB6E0 REV:E
DAY11AMB6E0 REV:E
請問前輩有這兩張的電路跟點位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已經確認兩個炸掉的元件是什麼了
PC175  0.1U/25V_4

點位圖
HP ProBook 440 G4 X81-MB-D (1).rar (97.23 KB, 下載次數: 6)
HP Pavilion 15 DAY11AMB6E0 Quanta Y11A-MB-D.rar (297.12 KB, 下載次數: 9)
電路圖
HP ProBook 440 G4 Quanta X81 DA0X81MB6E0 Rev E.pdf (1.18 MB, 下載次數: 10)
HP Pavilion 15-p172nr QUANTA Y11A DAY11AMB6E0 Rev E Схема.pdf (2.37 MB, 下載次數: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