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主機板 H81 M-PLUS 電源無法啟動

楼主(2020-11-12):
華碩主機板 H81 M-PLUS 無法啟動,目前按照點位圖量測 RSMRST 有 3.3V ,PWRBTN 3.3V-0-3.3V有跳變,I/O PWRBTN 3.3V-0-3.3V有跳變,SLP_S3為高電壓,按電源SW無法拉低,PS_ON也是一樣,BIOS已經更新過了,問題一樣,請問接下來要往哪裡查修?謝謝!!

bios B.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7

网友:
O_IOPWRBTN# 兩個檢測點都有跳變?靠南橋那邊的 ESDC8

貼圖出現檔名了

楼主:
O_IOPWRBTN# 靠南橋那邊的 ESDC8  兩個檢測點都有跳變!!

网友A:
CLRTC 那個跳帽看有無接觸不良或遺失

SC1、SC4 :S_RTCRST#、S_SRTCRST# 都有 3V ?

剛剛才看到你的 SLP_S3# 有高電平,南橋應該有工作

南橋的待機條件再巡看看了

維修手冊有電源時序

--
維修手冊 *1 左邊紅框

PSON#由SLP_S3# 反轉,但由PWRBTN#進行門控和延遲

998.61 KB, 下載次數: 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TC 那個跳帽看有無接觸不良或遺失

SC1、SC4 :S_RTCRST#、S_SRTCRST# 都有 3V ?

CLRTC 跳帽接觸正常,SC1、SC4 :S_RTCRST#、S_SRTCRST# 也都有 3V ?

不知道南橋的待機條件還需要量測哪裡?!  謝謝楊大俠的指導!!

网友:
沒診斷卡跑參考?PCIE 插槽有復位訊號嗎?

+1.05V ME 有無電?我也不常修,所以南橋條件也是修了再去爬文

就搜索看看南橋條件吧,還有那個 32K 晶振、不會太多

補充內容 (2020-11-13 03:58 PM):
一時忘記是無法觸發,復位要觸發後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