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inkpad 13 不感應 AC 電源接上

楼主(2020-11-12):
各位好,

2014/11 Thinkpad 13 (20GJ003ETW) 最近發現接上AC電源後,Win10 左下方電池icon,沒有出現AC電源接頭,似乎感應不到外接AC。

日前送至原廠檢修,結論是:
a)板端的電源接頭沒有損壞、且PD變壓器也沒壞;
b)應該要更換主機板,不過對方不建議花錢換,畢竟已經四年了。

聽從建議不更換維修並取回。

情況如下:
1)接上方形頭後,旁邊的LED不亮、Win10外接電源圖示沒顯示、Thinkpad 的小紅LED不亮。

Power LED

Power LED

Thinkpad LED

Thinkpad LED

2)拆開目視檢查主機板,電源管理區的電子零件沒有發現外觀異常。

請問,在沒有電路圖資情況下,若想自行再努力看看,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補充內容 (2020-11-13 08:49 AM):
11/13 早上8點: 再組裝回去後發現, Power LED大約7秒閃一次橘燈, ThinkPad紅點LED閃得更精彩, 也是7秒周期性閃三下, 停一下,再閃一下; 電源間歇感應又斷開。

補充內容 (2020-11-13 05:44 PM):
11/13下午3點: 又回復到無任何亮燈或閃燈的狀態。豆洗ㄉㄟˇ?

補充內容 (2020-11-14 05:48 PM):
雖然把全部的零件全部組回去,插上電源線後有發現電源接座 LED 橘色燈恒亮,但拔掉再插上後,又回復閃燈情況 :-(

補充內容 (2020-11-15 07:34 AM):
一直無法再複製讓Power LED恒亮的情境, 懷疑是否在量ISL9237各腳阻值時, 有可能reset了哪根pin? 有無高手可以解答?

補充內容 (2020-11-16 10:27 AM):
似乎在閃爍一段時間後,燈號會全熄。(這時間可能在累積24小時之後,不精確,只是大概的時間。)但仍可以電池的電量開機。

補充內容 (2020-11-22 11:00 PM):
忘了袝上主機版號
Lenovo Model: PS8
DAOPS8MB8GO REV: G

補充內容 (2020-11-25 07:25 AM):
目前可開機, 關機時電池可充電, 發現:
1) 把AC拔掉, 以電池開機, 一直穩定開機;
2) 一旦接上AC, 就會出現電池電量過低驚示, 然後迅速地關機

网友A:
當然是拆機 把板號 跟主板正反面照片傳上來 才能繼續討論

電路圖
PS8
Lenovo ThinkPad S2 Quanta PS8 Rev 1A DA0PS8MB8G0 Схема.pdf (1.24 MB, 下載次數: 15)
PS9
Lenovo ThinkPad 13 Quanta PS9 Bell2 KBL-U UMA Rev 1A DA0PS9MB8E0 Schematic.pdf (1.48 MB, 下載次數: 16)
點位圖
PS8
Quanta PS8 DA0PS8MB8G0 RevG Boardview(BRD).zip (92.64 KB, 下載次數: 11)
PS9
Lenovo ThinkPad 13 Quanta PS9 Bell2 KBL-U UMA DA0PS9MB8E0 BoardView(.brd).rar (283.3 KB, 下載次數: 12)

网友B:
應該需要熱風槍才能處理,充電IC 或 EC 等相關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拆機 把板號 跟主板正反面照片傳上來 才能繼續討論

電路圖

謝謝提供電路圖,嘗試利用凌晨時間拆 keyboard flexi board,但一直滑牙,拆不下來 keyboard,目前只能看到一面板子,另一面看不到。

晚一點再去買一把細十字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需要熱風槍才能處理,充電IC 或 EC 等相關電路

謝謝。您認為是 IT8886 或排阻的問題嗎?

目前另一側板面還看不到,待拆下 keyboard 後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認為是 IT8886 或排阻的問題嗎?

目前另一側板面還看不到,待拆下 keyboard 後再看看。 ...

都有可能

爬文後是認為 PU119 ISL9237  充放 IC 有問題的可能性較大

插孔旁LED由EC控制,EC 也是要條件滿足才會讓它亮,那麼就是 ACOK 、AD_ID、ACDC_ID 等相關訊號沒滿足

充放IC、隔保、EC、電阻、排阻也都有可能,再自己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

爬文後是認為 PU119 ISL9237  充放 IC 有問題的可能性較大

依您的線索去找了一篇的解決方案:

-------------------------------------------------------
Thinkpad S2 只以电池可以开,充电ISL9237不产生公共点。

1)ISL9237 8脚 VDDP 一直为 4v,感觉正常应该为 5V,能排除 PC5626, PC5627 的都排除了。晶片也换了二个,还是一样,求助~~

2)测量发现没有测PQ2080的D级阻值,一测发现阻值发现只有 60,然後立刻以烧鸡大法,烧到了一个滤波电容发烫PC2017,拆了之後,阻值正常,上电,修复。

-------------------------------------------------------

說真的,不太懂。
另,是否最終只拿掉PC2017 22U/25V_8 濾波電容,就解決了?

网友B:
什麼都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壞不同顆。還有零件編號打錯是 PC2107,

同線上有 PC2106、PC2107、PC2108、PC2109

之前修過一台LENOVO 是壞公共點的貼片電容、直接炸掉,連同充放IC也掛

要修就動手測量吧,打個阻值,不能只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麼都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壞不同顆。還有零件編號打錯是 PC2107,

同線上有 PC2106、PC2107、PC2108、PC21 ...

謝謝大俠,是PC2107才對,感謝糾正,抱歉。

我是門外漢,第一次修主機板,抱著學習的心理,許多不懂的,請各位海涵並指教。
這是拆機後,板背面的 ISL9237,看來周遭的零件外觀、焊點無明顯的問題。

IT8886

IT8886

CN2 Docking connector 也無進水侵蝕的現象:

CN2 Docking connector

CN2 Docking connector

CN2 Docking connector

CN2 Docking connector

於是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量表,測量全部的ISL9237的 pin腳,整理如下:
01   0.518   (CSON)
02   0.517   (CSOP)
03   0.517   (VSYS)
04   0.607   (BOOT2)
05   0.753   (UGATE2)
06   0.535   (PHASE2)
07   0.467   (LGATE2)
08   0.470   (VDDP)

09   0.467   (LGATE1)
10   0.536   (PHASE1)
11   0.770   (UGATE1)
12   0.600   (BOOT1)
13   0.716   (ASGATE)
14   0.647   (CSIN)
15   0.643   (CSIP)
16   0.630   (ADP)

17   0.599   (DCIN)
18   0.474   (VDD)
19   0.653   (ACIN)
20   0.002   (OTGEN/CMIN)
21   0.604   (SDA)
22   0.644   (SCL)
23   0.513   (PROCHOT#)
24   0.608   (ACOK)

25   0.653   (BATGONE)
26   0.002   (OTGPG/CMOUT)
27   0.652   (PROG)
28   0.653   (COMP)
29   0.627   (AMON/BMON)
30   0.578   (PSYS)
31   0.694   (VBAT)
32   0.690   (BGATE)

對於這些值,不甚了解如何進行下一步。
(對了,pin 20 和 26 再以歐姆表確認,是對地短路的。 )

另,附上IT8886的照片,也無零件外觀、焊點問題:

ISL9237

ISL9237

剛剛把全部的零件全部組回去,插上電源線後,發現電源接座 LED 亮橘色燈,而且不閃了,為什麼?
應該在充電了?再繼續觀察看看。

補充內容 (2020-11-14 07:20 PM):
拔掉電源重插後,現在power LED閃綠燈,大概是剛剛橘燈恒亮時,充到80%以上了。而 ThinkPad 小紅燈依然閃爍如常。

网友B:
一般使用手冊沒有提到AC電源燈閃爍,應該還是有問題: tp13_20j1-20j2_ug_zh-cht.pdf (3.56 MB, 下載次數: 5)

20、26腳是0毆電阻接地,不是短路~雖然它有打 * 號,沒元件或省略直連

要對你參考的那個位置 +VDC_IN2 打阻值

一開始橘燈,後來是檢測到有問題才會爍綠燈

有沒有試過不插電池,只插電源線?看燈號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手冊沒有提到AC電源燈閃爍,應該還是有問題:

20、26腳是0毆電阻接地,不是短路~雖然它有打 * 號 ...

問:有沒有試過不插電池,只插電源線?看燈號如何?
答:未接電池connector、蓋上底座時,接電源線,結果只有ThinkPad小紅燈連續地閃爍三次後,不再見任何燈號。電源旁LED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有沒有試過不插電池,只插電源線?看燈號如何?
答:剛好試過,未蓋底座未接電池connector時,接電源 ...

這樣是否可以開機

楼主:
不能開機。過程如下:
長按 Power 鍵,ThinkPad 開始閃一下,再閃一下,再連續閃三下,同時"ESC FnLk"鍵綠燈亮起,同時與ThinkPad紅點閃爍熄滅,此時鬆開power鍵,ThinkPad再閃三下,之後無動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手冊沒有提到AC電源燈閃爍,應該還是有問題:

20、26腳是0毆電阻接地,不是短路~雖然它有打 * 號 ...

"要對你參考的那個位置 +VDC_IN2 打阻值",請問這要如何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對你參考的那個位置 +VDC_IN2 打阻值",請問這要如何做?

........................

阻值檔,紅筆在螺絲孔或插座金屬外殼,黑筆量  +VDC_IN2 的點

不能插電、要拔電池

网友B:
有更新過BIOS嗎?

CMOS電池先放電再試開機,不行再更新BIOS

BIOS先排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阻值檔,紅筆在螺絲孔或插座金屬外殼,黑筆量  +VDC_IN2 的點

想必這是board view 檔。抱歉,無法開此檔案。
已重新拆機,找到 pin 14 CSIN , pin 15 CSIP, 以及 PR3580 20_6, PR3581 1_6

在另一面找到了 PR3579, 依你的圖,找到了四顆電容,全部的阻值是 0.648 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新過BIOS嗎?

CMOS電池先放電再試開機,不行再更新BIOS

問:有更新過BIOS嗎?
答:沒有,都沒更新過。(但不知上週回原廠檢修時,工程師有無更新過?)

問:CMOS電池先放電再試開機,不行再更新BIOS
答: 是拔開藍色封套的連接頭,再接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新過BIOS嗎?

CMOS電池先放電再試開機,不行再更新BIOS

問:有更新過BIOS嗎?
CMOS電池先放電再試開機,不行再更新BIOS
BIOS先排除看看

答:已斷開CMOS電池連接線過,重新接上,重新組裝再開機,直接跳進 BIOS 畫面設定日期時間,同時發現:
1)已是 Lenovo 官網的 BIOS 1.34 版。
2)閃燈情況依舊,ThinkPad 連續以一組三閃爍,Power LED 閃綠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阻值檔,紅筆在螺絲孔或插座金屬外殼,黑筆量  +VDC_IN2 的點

安裝了 OpenBoardView 的小程式,捉了 Net list +VDC_IN2,畫面截圖如下:

基本上解決尋找 parts 和 net list 的問題了。

楼主:
果然印證了我的假設,ISL9237的pin 接地後,關機狀態下,可以AC感應,持續充電;但開機後,依然無法正常感應AC;關機後,又可以感應AC持續充電。

以下是驗證的步驟:
1)拆下keyboard、底蓋,斷開電池connector;
2)以三用電表量對地阻值方式,紅筆接地、黑筆頭將ISL9237的Pin#9~16接觸一輪;
          09   0.467   (LGATE1)
          10   0.536   (PHASE1)
          11   0.770   (UGATE1)
          12   0.600   (BOOT1)
          13   0.716   (ASGATE)
          14   0.647   (CSIN)
          15   0.643   (CSIP)
          16   0.630   (ADP)
3)接上電池connector;

a)無底蓋,無keyboard,接AC:Thinkpad 燈閃三次後,Power LED 恒亮,持續充電。
b)無底蓋,無keyboard,接AC:開機後,Power LED 閃爍,無法充電。
c)蓋上底蓋,無keyboard,接AC:Thinkpad 燈閃三次後,Power LED 恒亮,持續充電。
d)有底蓋,有keyboard,接AC:Thinkpad 燈閃三次後,Power LED 恒亮,持續充電。
d)有底蓋,有keyboard,接AC:開機後,Power LED ,無法充電。

但總不能在開機時不充電吧...  而且有可能過一段時間,又連關機時不充電了。

請問,如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阻值檔,紅筆在螺絲孔或插座金屬外殼,黑筆量  +VDC_IN2 的點

假設ISL9237的Pin#9~16 以黑筆逐一接地 reset 後,可以讓 NB 在關機狀態下,感應AC,持續充電;
(開機時仍舊無法充電   )依 schematic 看來:

和 +VDC_IN2 有關 (含 block EC-FVT-08,後端的 +VIN, +VIN_B 和 +BAT_V )
          09   0.467   (LGATE1)
          10   0.536   (PHASE1)
          11   0.770   (UGATE1)
          12   0.600   (BOOT1)

和 +VDC_IN 有關 (含 +VDC_IN1)
          13   0.716   (ASGATE)
          14   0.647   (CSIN)
          15   0.643   (CSIP)
          16   0.630   (ADP)

請問可以假定有不良接地電阻或電容嗎?該如何 debug?

网友B:
你都量阻值,看起來都沒短,PU119 的各腳電壓 沒有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量阻值,看起來都沒短,PU119 的各腳電壓 沒有上傳

花了點時間量 PU119 IT8886,請老婆幫忙記錄,她差點沒翻臉。

1        0.001
2        0.741
3        0.716
4        0.741
5        0.557
6        0.564
7        0.525
8        0.561
9        0.561
10        0.563
11        0.379
12        0.498
13        0.582
14        0.767
15        0.743
16        0.58
17        0.002
18        0.596
19        0.767
20        0.561
21        0.77
22        0.521
23        0.745
24        0.767
25        0.57
26        0.502
27        0.001
28        0.761
29        0.586
30        0.567
31        0.768
32        0.768

33        0.756
34        0.591
35        0.723
36        0.735
37        0.734
38        0.688
39        0.735
40        0.735
41        0.734
42        0.735
43        0.735
44        0.735
45        0.735
46        0.703
47        0.74
48        0.001
49        0.503
50        0.735
51        0.735
52        0.735
53        0.735
54        0.689
55        0.735
56        0.605
57        0.732
58        0.741
59        0.74
60        0.741
61        0.735
62        0.741
63        0.741
64        0.741

65        0.71
66        0.676
67        0.674
68        0.613
69        0.646
70        0.647
71        0.699
72        0.704
73        0.699
74        0.51
75        0.001
76        0.578
77        0.525
78        0.632
79        0.632
80        0.673
81        0.588
82        0.703
83        0.502
84        0.684
85        0.687
86        0.51
87        0.61
88        0.583
89        0.583
90        0.694
91        0.001
92        0.031
93        0.549
94        0.695
95        0.55
96        0.551

97        0.767
98        0.55
99        0.585
100        0.767
101        0.577
102        0.552
103        0.53
104        0.001
105        0.602
106        0.502
107        0.577
108        0.604
109        0.645
110        0.736
111        0.737
112        0.502
113        0.737
114        0.501
115        0.765
116        0.731
117        0.499
118        0.737
119        0.73
120        0.74
121        0.501
122        0.73
123        0.573
124        0.57
125        0.734
126        0.74
127        0.501
128        0.717

量完之後,插上AC,Power LED 不亮,ThinkPad 紅燈也完全不亮了。

再重覆測 ISL9237, 打算再以 reset 的方式看看,也完全不亮燈,看來徹底不對了。

組回去之後,發現也不能開機了。  (這下老婆真的翻臉了

補充內容 (2020-11-17 10:25 PM):
應該是量測過程中,傷到了 IT8886,讓電池完全不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量阻值,看起來都沒短,PU119 的各腳電壓 沒有上傳

,我現在才發現您是要我量 ISL9237 的電壓,不是量 128 pin 的 IT8886 對地阻值 ....

网友C:
楼大,您确保电源适配器、充电口接触良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大,您确保电源适配器、充电口接触良好吗?

電源線和充電口都沒問題。 現在連押了開機鍵也沒有反應了。

网友B:
看你在那一區,要去徵求版求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那一區,要去徵求版求維修了。

您是指住在哪一城市?在當地求維修協助嗎?

楼主:
謝謝abist的幫忙,斷開電池接頭一段時間後,讓IT8886的pin#77恢復到該有的高阻值,果然按power鍵後,可開機,接上AC後,燈號也閃爍(比不亮的好),真的是起死回生了!

由於AC感應依舊有斷斷續續的老問題,依舊經驗,拔開電池接頭,以三用電表二極體模式,接觸 ISL9237 pin #9~#16 再接回電池,發現在開機情況可以持續充電,從59%一直充電到91%,Power LED 卻熄滅了。

目前狀況是,電池100%滿電,在關機狀態下,電池可充電, 也可以正常開機到windows 畫面, 但發現:
1) 把AC拔掉, 以電池開機, 一直穩定開機;
2) 一旦接上AC, 就會出現電池電量過低驚示, 然後迅速地關機

楼主:
交給了台中 Abist 找問題並維修,更換了新的 ISL9237 後,問題解決,目前電腦正常充電、正常開機。

希望能再維持個兩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