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5-591G-72XC 電源鍵故障

楼主(2020-11-13):
ACER V5-591G-72XC 突然開機後會自動關機
原本以為是
1.超級電容壞了.
2.散熱系統有問題
3.北橋晶片陣亡
以上都排除了... 發現 通電瞬間 把鍵盤排線 拆了 電腦就能正常運作了 ORZ

我特意把電源鍵挖掉 一樣沒用. 估計是整個鍵盤有吃過水短路了.

請問各位大大 是否有方法將 電源開關電路 與 鍵盤分離?

或是我不要鍵盤(他是用塑膠棒融化粘死有夠難拆)有方法另外接出電源電路?

网友A:
嗯,有一腳是開機腳

圖紙不知道對不對:

點位只能用 Allegro_free_viewer 打開:
DA0ZRYMB8G0 Acer V5-591.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0)
DA0ZRYMB8G0 Acer V5-591.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21)

楼主:
感谢,周一来把28脚做个开关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周一来把28脚做个开关试试看。

是 27 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有一腳是開機腳

圖紙不知道對不對:

楊大:請問壓縮檔是否有part3?謝謝。

网友:
嗯,漏掉了

DA0ZRYMB8G0 Acer V5-591.part3.rar

853.51 KB, 下載次數: 18

楼主:
糗了 總共就28隻接腳.... 28.29.30 被簡化了接地?

請問是箭頭指向的那隻腳嗎?

楼主:
另外請問大俠 是否我把 27腳剪掉 另外接個開關連接 27.28 是否可行? 還是必須 27那條線做個開關 (難度比較高)

网友B:
會不會買個鍵盤來換,整體性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如何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71-PbEj_Q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買個鍵盤來換,整體性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如何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71-PbEj_Q

只是開關壞 所以不想花錢~ 且光那個焊死的塑膠看了就 .....

楼主:
我將腳27遮蔽 直接裝個開關在 27. 28接腳處. 已經可以正常開關機.

謝謝 楊大俠的線路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將腳27遮蔽 直接裝個開關在 27. 28接腳處. 已經可以正常開關機.

謝謝 楊大俠的線路圖.

你在左下方塞了一個微動開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左下方塞了一個微動開關喔~

對啊~那邊是SD卡的插槽. 我不用SD卡就 把壞的滑鼠拆下右邊好的微動開關裝上去了~~嘿嘿嘿

网友C(2020-12-15):
我有處理一台華碩ux305f的狀況一樣 我是把接地黏起來 ,然後把電源按鍵薄膜分離夾鋁箔紙,跟鍵盤薄膜後的鐵片當鍵盤按下的接地 弄完外觀是看不出差異的

電源鍵盤薄膜處有三層 中間以高度當上下的隔離 你可以觀察看他走線的方向 把沒走線的割斷就可掀起來,可以先試試這樣短路會不會回復 不行就只能在加工夾鋁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處理一台華碩ux305f的狀況一樣 我是把接地黏起來 ,然後把電源按鍵薄膜分離夾鋁箔紙,跟鍵盤薄膜後的鐵片 ...

好棒的方向~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