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血壓計

楼主(2020-11-13):
因為使用上…有時會一直加壓…無法自動停止… 個人猜想是電晶體壞…請問以圖上這樣的標示tr1   tr2.... 有辨法得知他的型號嗎?

補充內容 (2020-11-14 06:16 PM):
剛剛發現到,他一直充氣時...連按開關鍵也無法停止....也就是整個當掉了。只能拔電池...

网友A:
會不會是你血壓太高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要注意一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B:
  由無確認 脈帶 & 膠氣管 洩漏與否? 無誤再找主機接頭處, 再來才是機板零組件問題.

网友C:
持續加壓?~~~脈壓帶漏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你血壓太高了,

貼圖出現檔名了,要注意一下,

謝謝指導,但目前找不到可以編輯的地方.....會不會是權限不夠的關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無確認 脈帶 & 膠氣管 洩漏與否? 無誤再找主機接頭處, 再來才是機板零組件問題. ...

謝謝回應,等下來檢查是不是有漏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持續加壓?~~~脈壓帶漏氣?

謝謝回應,等下來檢查是不是有漏氣,感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