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俠~~關於變頻洗衣機的問題

楼主(2020-11-13):
冰箱因為要24H運轉,壓縮機走走停停很費電,所以要變頻讓它走快走慢省些電~~~

那洗衣機咧??!{n_079:}

洗衣服時間不會很長阿~~~~洗衣機的變頻意義在哪?.......還是洗衣機跟吹風機一樣耗電

网友A:
啟動、停止、正逆轉加減速,不同行程可以有多種轉速,這部分跟定頻差很多,變頻機種大都是直驅馬達,沒有皮帶老化問題。

而變頻冰箱我最滿意的不是省電,而是很安靜,啟動、停止一樣有加減速,冰箱不會有震動噪音。

网友B:
A 大 應該是問洗衣機變頻與定頻的差別吧 ?
顧名思義
變頻的好處省電無聲
變頻的壞處零件比什麼多貴 零件越多毛病越多 多一個東西多一個出毛病的地方
用電與信號作控制
信號控制最怕電線潮濕 接觸不良
定頻的好處洗衣力道比較強(洗衣服比較乾淨) 毛病少 容易維修 因只用電作控制
定頻的壞處噪音比較大(水聲也比較大) 耗電

個人見解
洗衣機不比冰箱 冷氣需要恆溫 使用時間長 所以......
主題談洗衣機
變頻省電 小弟覺得一天的洗衣量 一般都是一次 大家庭的二次 一次的洗衣時間約60-70分鐘 扣掉進水排水時間 真正馬達運轉的時間約45-50分鐘(有的還不需要那麼久) 又不是長時間在運轉中 變頻是有比較省電 可是時間不長 要省多少電 ?

再來就是日後維修問題 如果有不會壞的 希望能告知一下我也想買一台來用
只能差異大的來說
變頻的機種一般都是二片機板 一片控制板一片驅動版 軸心跟馬達鎖在一起 如果軸心壞一般都連馬達一起換 除非您有軸心固定馬達的治具 不然真的很難固定到定位
定頻的機種一般都是一片機板 就是控制板 軸心也就多一個皮帶輪給皮帶區動

最後總結我自己做法 給 A 大參考
我只賣定頻洗衣機 除非客戶指定機種要變頻的 小弟才會賣變頻的 (替自己省麻煩)

僅供參考 純屬個人意見

网友C:
W大俠來了。
不是讓他走快走慢用電就會省,主要差異啟動電流。定頻/變頻差異就顯現出來省不省電。
可以確定省電是變頻的(不考慮其他維護成本)。
不過還是要看用途,省了電失去原有瞬轉力道。

像電車可以全動力輸出起步就快(也可以慢慢來),吃油的要全動力需要時間與轉換,起步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大 應該是問洗衣機變頻與定頻的差別吧 ?
顧名思義
變頻的好處省電無聲

SA2086大~~
只是想聽聽大家看法而已...因為鄰居買了台日系進口的變頻洗衣機,想說

這玩意變頻是省在哪裡?~~一天了不起洗一~二回(過年、換季可能一天多

洗個幾次),每次全自動洗衣機行程了不起1小時左右....是有多耗電、能有

多省......結果你的個人看法跟我的個人想法差不多...

我家老媽不喜歡丟進去就不管,還是喜歡可以"人為介入洗衣流程"的雙槽老古董{n_118:}

那我自己求學時也只使用過機械式全自動機種~~不清楚當今洗衣機到底是有多耗電需要多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大俠來了。
不是讓他走快走慢用電就會省,主要差異啟動電流。定頻/變頻差異就顯現出來省不省電。
可以確定 ...

若講省電~~~我就想起堵漏,漏最大港要先堵起來.....然後再找次之的

吹頭髮有人是頭髮濕濕用最強的吹到乾,有的人是用吸水的毛巾擦到很乾才用吹風機吹乾~
那所消耗的電量就不同了......

又像十多年前LCD TV剛普及,很多人說LCD卡省電~結果大尺寸的也沒有比CRT29"省去哪,
反而故障時間還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停止、正逆轉加減速,不同行程可以有多種轉速,這部分跟定頻差很多,變頻機種大都是直驅馬達,沒有皮 ...

有這麼安靜啊?~~~連運轉聲都小....

那你有省回採購成本嗎?....

网友D:
變頻洗衣機,這幾個月用下來個人的感覺...

前陣子...
十幾年的洗衣機壞了,(洗衣)聲音也不小,不值得再修了...

剛好有特買會...
想說反正有折扣,有變頻跟沒變頻價差不大...
就來買變頻試試....
東看西看,變頻洗衣機,最小容量14L...
(不知是只有這家廠商這樣,還是各廠洗衣機變頻都沒有小容量)
最後買了ES-JD14P(特買會,特點價格較實在,但選擇性較少,
有槽洗淨加變頻就買了--當然還有一堆功能沒去注意)...

這幾個月用下來...
1. 洗衣聲很小...
  聲音小到都沒感覺(有在洗衣)...想起來時已經(脫水)洗完...
註: 以前人在客廳多少都可以聽到洗衣轉動聲...

2. 脫水...
  不知是新機,還是錯覺...
  總覺得 脫水脫的比較乾...

3. 其他...
  省不省電我是不知道(也沒有很想知道)...
  現在家中洗衣機(容量)很大,衣服(感覺)很少...
  (以前定頻,空間小,容易塞滿--一次洗不完...)
  註:新舊洗衣容量(公升數)本來就不同...

補充內容 (2020-11-14 09:28 PM):
原來是公斤數,不是公升數...
上網一找 洗衣機也有災情,洗不乾淨殘留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這麼安靜啊?~~~連運轉聲都小....

那你有省回採購成本嗎?....

沒去計算省了多少成本,現在買主流機種已經沒得選,刻意選定頻的選擇性會變得很少。

雖說變頻機種多了故障來源,但也不一定,今年換掉的洗衣機是2000年買的,用了20年還不知道是變頻的,今年故障拆開來看,發現有變頻基板,而報廢的主因是主軸磨損,電控基板從來沒故障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9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啟動、停止、正逆轉加減速,不同行程可以有多種轉速,這部分跟定頻差很多,變頻機種大都是直驅馬達,沒有皮 ...

皮帶便宜,變頻板和皮帶耐用度比較起來,相差懸殊,變頻省電的電費拿來維修都不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去計算省了多少成本,現在買主流機種已經沒得選,刻意選定頻的選擇性會變得很少。

雖說變頻機種多了故 ...

你那連結的洗衣機應該不是變頻的 ?
那有用到馬達傳動皮帶到軸心  變頻的應該是用直驅馬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連結的洗衣機應該不是變頻的 ?
那有用到馬達傳動皮帶到軸心  變頻的應該是用直驅馬達的

NA-V110DT確定是變頻的,是直驅馬達沒皮帶,今年故障我還把變頻基板拆出來看。

國際牌NA之後是V的就是變頻的,現在新機種也適用這個編碼規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頻洗衣機,這幾個月用下來個人的感覺...

前陣子...

洗衣機除了要依照家中人口數買也要按照需求買,例如你額外要洗被單之類的....

接下來你注意耐用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去計算省了多少成本,現在買主流機種已經沒得選,刻意選定頻的選擇性會變得很少。

雖說變頻機種多了故 ...

那很好啊.............盡量使用到極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 大 應該是問洗衣機變頻與定頻的差別吧 ?
顧名思義
變頻的好處省電無聲

變頻的(冷氣,冰箱,洗衣機),聽朋友說過最好都不要買,維修很麻煩,朋友是開電器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頻的(冷氣,冰箱,洗衣機),聽朋友說過最好都不要買,維修很麻煩,朋友是開電器行的 ...

要想清楚才下手~~~不然當初多花的錢還沒省回本就因為維修而大噴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若講省電~~~我就想起堵漏,漏最大港要先堵起來.....然後再找次之的

吹頭髮有人是頭髮濕濕用最強的吹到乾 ...

其實真的變頻,變頻器真的很貴還不包刮電機。

到底是變速,還是緩啟動,反正打變頻這名詞就是不一樣。

如同汽機車噴射,實際上是高壓提前汽化有如煤油爐,這麼簡單設計石油危機後用在汽油引擎,轉個身卻掛上噴射,價碼就是不一樣。
真的貴森森噴射大多在天上飛的,地上跑水上游的很少,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真的變頻,變頻器真的很貴還不包刮電機。

到底是變速,還是緩啟動,反正打變頻這名詞就是不一樣。

嗯.....這東西得看運氣~~有的人用很久沒壞,有的人出毛病常修

网友F:
美國洗衣機買一買就知甚麼叫耐用
我家洗衣機只有皮帶壞自己換新的
吵當然吵馬達十足馬力
只能說好用
洗一次30分鐘左右真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國洗衣機買一買就知甚麼叫耐用
我家洗衣機只有皮帶壞自己換新的
吵當然吵馬達十足馬力

以前念書實習的時候用過公司買的"西屋",哇~~~那個真是大台,全金屬機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念書實習的時候用過公司買的"西屋",哇~~~那個真是大台,全金屬機身.... ...

我家以前有一台西屋的洗衣機,黃色全金屬機身,後來用了二十多年壞了,買國際牌的,感覺以前的西屋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以前有一台西屋的洗衣機,黃色全金屬機身,後來用了二十多年壞了,買國際牌的,感覺以前的西屋真是好 ...

西屋現在好像看不到了...

网友:
用了一陣子 變頻洗衣機...

以前洗衣(不加洗衣袋)會打結...
後來用了洗衣袋,就算有點打結也還好...

最近不知是新機關係還是變頻關係...
洗淨力應該很強
脫水脫的很乾...
最後打結也打的很緊...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遇到同問題(打結)...

网友:
冷氣機定頻或變頻,跟冷氣機的效率沒多大關係,變頻冷氣機會省電,因為必須使用電子電路驅動的直流變頻永磁無刷馬達,這種馬達可以變頻,比傳統的AC感應馬達效率高很多,同樣馬力只要感應馬達1/3電力很省電,廠商的變頻冷氣廣告,為了讓消費者比較容易區隔,變頻和定頻,電子電路驅動馬達跟傳統感應馬達的區隔,實際上是使用直流永磁無刷馬達和感應馬達的差別。

假設一般傳統冷氣機,傳統冷氣裡面壓縮機的馬達是AC感應馬達,改裝加一個變頻器,變成一台感應馬達的變頻冷氣,到達設定溫度時能低速運轉,低速保持在設定的穩定溫度,這樣還是不能省電,因為感應馬達低速運轉效率差。

假設定頻的冷氣機,也使用高效率直流永磁無刷馬達,電子電路驅動的永磁無刷馬達,起動時可以低速高扭力的快速提升到高轉速,從低速起動到正常的運轉的過程可以高效率,壓縮機就算會開開關關也不會降低它效率,一樣可以效率高,但是廠商不會製造這種冷氣機,因為永磁無刷馬達變頻和定頻的成本差不多,定頻的高效率的永磁無刷馬達冷氣比傳統定頻的冷氣機貴很多沒人買。

變頻馬達有很多種,直流變頻永磁無刷馬達,  變頻器驅動的三相正弦(SPWM)交流感應馬達,向量空間三相(SPWM)交流感應馬達,六步方波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變頻洗衣機,這幾個月用下來個人的感覺...

前陣子...
2. 脫水...
  不知是新機,還是錯覺...
  總覺得 脫水脫的比較乾...

這個跟馬達有關,但較無關,如果馬達太小,轉的慢慢的,就沒有乾燥的效果
轉的快,但到一定程度以上後,脫水效果和輸入電力及投入的馬達成本,漸漸的cp值下降
最好的改善方式是與外氣交換空氣,輸入外氣,排出機內的濕氣
這是買新機很好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