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diy 迷你夾胎器

楼主(2020-11-14):
在資源回收那裡看到一支壞掉的C型夾,就花50元買回來改夾胎器.

一般的C型夾只能用在裝胎時固定用,拿來夾胎是不行的.

因為沒有那個U型壓胎頭與下面的大平面是不能夾開輪胎的.

原本中間部份裂開,剛好就從中間整個鋸開,再用白鐵板來接起來.

目前開口間距設定在約200mm,也就是連大型重機的輪胎都能夾

若這樣還不夠開,只要調整白鐵板的位置,就能開到250mm以上.

還需要另外焊一塊U型鐵做為壓胎面.

輕輕松松就能把輪胎夾開來,厚度控制很簡單

就是下面放上木板,太開就再多放幾塊木板調到能壓的範圍即可.

這是用很多年的夾胎棒,但只能用在小車上,大型重機的輪胎就不能用.

cb400後輪才160就完全不能夾,夾子太小了.

用這個輕輕松松就能拿來夾.

网友:
很不錯的工具,讚

楼主: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除了換胎時會用到外,還有什麼情況會去用到,.
最簡單就是更換氣嘴與換胎內式胎壓器電池時會去用到.
不用拆下輪胎,只要一夾,就能無痛的更換好氣嘴與電池.
去車行,不拆下輪胎怎麼賺你工錢,但事實上根本不用拆輪胎能輕松的換上述東西.
這也是之所以要用這個的原因,拆胎機還是淘寶賣的那種大型的,不拆下輪胎,根本不能壓胎
不像夾胎棒與我做的這個,直接就能在車上壓胎.
都沒人想過,明明機車行都有拆胎機了
為什麼每一家車行,裡面一定都會放一支夾胎棒,原因是什麼?
就是整理店裡自己的中古車時,換氣嘴夾胎用的
自己的車直接夾就好,那來的功夫還把專程把輪胎拆下來
再用拆胎機把輪胎拿下來辛苦的換.
客人的車子當然不會表演給客人看,這麼簡單就能換氣嘴,那師父要賺什麼?.

這樣不就輕輕松松的就能換氣嘴了嗎?
把底部平面換上一塊一公分厚的厚鐵塊上面再用像皮貼著,這樣就不用怕傷到輪框.

网友:
真厲害,這也能改
我190的胎還是給人賺比較輕鬆

网友:
給人換200-300工錢其實很便宜,但問題是它有可能會把你的引擎排氣管螺絲鎖到滑牙,我也真的也不想自己換胎的

网友A:
DIY  無價,但好累人呀,我還是給人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  無價,但好累人呀,我還是給人換好了~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我不讓任何人碰我的車,這台車上每一棵羅絲我都很清楚扭力值是鎖多少.

我連換輪胎跟平衡都自己在家做,目前還計劃買台排氣檢測機,自己在家測排氣co.hc值.

我認識個車友,他cb400換tmr32化油器

結果光送去給車行調校油嘴與空然比,前前後後花了快五萬

我都笑他白痴一個,一台寬域空然比機六千多就有

油嘴一支了不起100元,加一加才多少錢.比車行拆裝費都低.

東西買一買在家自己調還比較精準跟便宜,自己有工具在手

想到就來看一下空燃比現在是多少,跑掉了就再調一下混合比, 這才叫玩車.

网友:
手腦齊並用,方法百百種,DIY樂無窮。{n_116:}